[存储] 新卷9.9!实测对比夏科16g/32g内存卡;新一代论坛神灯:14元万火18650台灯!

楼主(2020-05-04):
这次夏科的16g、32g huigu都收到了,刚刚简单测试了一下,16g真是不行,看到速度就没有继续测试的兴趣了,倒是夏科32g,给huigu一个惊喜:写入50多M,读取70多M,9.9块钱的价格,性价比逆天。

两款包装:

卡拿出来,彩卡是32g:

测试的读卡器,就是前几天暴力减掉盖子的川宇3.0:

16g速度测试:

16g速度连普通C10速度都勉强,失望之下就没有测试16g的完整性,下面是32g卡,速度出乎意料地快:

之后是数据完整性校验,证明非扩容,这速度这价格,huigu建议多撸几张

最后是老规矩:
分享huigu近期推荐和购买链接,里面还有更多近期可购买的拆机和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025

-----------------------------

新一代论坛神灯:14元万火18650台灯,神价14元!可更换式18650电池仓设计,自带一节电池,可随时更换;光线柔和不刺眼,有三种色温可切换,亮度无极调节;可夹可立(夹子很大,立的小很稳),创意小鸟万向灯杆,任意方向弯曲,超高颜值!
外包装正面:

另一面:

灯体外观:

外观不错,发光面很长,万向管任意方向可调,底座夹子很大:

使用提示,短按调节色温,长按无极调光,这张提示可以随时揭掉:

背后有开关和充电孔,5V输入,附送一根USB转5V线,也可以自己找一个5V电源插上:

张开底座上的夹子,上面是电池仓,一节18650锂电池:

下面是标签:

立管有纹路,很漂亮:

可以任意弯曲调节:

夹在一边给工作台照明,不占桌面空间:

拆机明天补上,购买链接在帖子最后

前两天huigu偶然发现的2.9包邮促销的全透镜大吸顶灯,其实当时huigu最看重的不是2.9包邮的这个款式,是后面款式里无极调光带遥控的大吸顶灯,促销期间款款都是神价,当时和客服沟通,客服说做活动的2.9元款没有任何缩水,huigu为了判断一下做工用料就撸了两个,今天收到了,挺重的一个箱子,比之前买的灯明显沉不少:

打开一眼就看到透镜灯芯了:

铁质底盘,整个灯用料做工确实不含糊:透镜灯珠就不说了,其他几个细节可以证明卖家的态度:
1、有地线,入线是三项快接线夹,地线固定在金属底盘上;
2、快接线夹和金属底盘之间垫了大块透明绝缘垫片;
3、入线孔套了硅胶套以防割伤电线;
4、固定螺丝也加了绝缘垫片;
5、灯的规格、合格证、警示标志俱全,都贴在底盘上。

都取出来,5块多2套啊坛友们,huigu也佩服卖家了,不光有魄力,还有认真的态度:

灯罩,四周转角是塑料的,直的部分是铝的,灯不大的时候显不出来,大体积灯上面,就几乎都是铝边框了:

面罩正面:

尺寸,30厘米没有任何缩水:

16颗透镜灯珠,每颗1.5W,灯条固定螺丝都用了红色绝缘垫片::

快速接线的线夹,注意下面的方形绝缘垫片:

地线:

灯条标志,16串2835,宽度2.3厘米:

驱动,从侧面看,驱动电路是直接做在灯条一端的,塑料绝缘罩的卡扣让这部分铝基板不能紧贴底盘,不过好再这一段上面没有灯珠:

撬开绝缘罩,放心了,有恒流芯片:

凑近看下:

注意旁边入线孔,套了硅胶套,防止底盘割伤入线:

底盘另一面,准备装好接电测试了:

接线,扣盖:

拿到一边准备测试:

透镜灯珠最大的优点是发光均匀,没有明显的亮区和暗区,下面huigu依次降低相机曝光度,可以看出透镜灯珠确实基本解决了吸顶灯的暗区问题
正常曝光度,整个灯亮得非常均匀:

幅度降低曝光度,仍然没有明显暗区:

继续降低曝光度:

还不错,两块多的灯,我的天啊,做到这个地步,确实非常良心了,huigu极度推荐,必撸,必多撸!(购买地址连接在帖子最后)

补一张5毛钱的304不锈钢螺丝,5毛钱一百颗,还送批头,凑够5块钱包邮,huigu选了两种,发过来居然送了两个批头:

购买链接在帖子最后。

近期回顾:金雨莱12W玉米灯是否恒流、304不锈钢2控2出大角阀确定材质
之前拆过金雨莱的3W和12W球泡,对金雨莱印象不错,特别是12W球泡,做工好还超亮,huigu撸了十几个。这次看到金雨莱12W玉米灯搞活动特价3.9,就也撸了一个试试看,玉米灯特点是同等亮度下体积更小、发光角度更大,如果这个满意也多屯一些。

包装:

取出灯体,主体很小巧,骨架全铝,四周和顶面覆盖很多3528灯珠,最外层有一层透明罩:

侧面50克灯珠,两两并联,顶面10颗,一共60颗3528,标称12W的话,应该是单颗功率0.2W,这样单颗功率小一些,发光均匀,发热也均匀,注意看透明外罩顶面开着2圈散热孔:

铝主体上也开了2圈散热孔,从散热孔可以看出这部分有一定厚度,从散热孔往里看,能看到黄色马拉胶带包裹着驱动电路:

拔掉透明灯罩,灯珠看得更清晰了,柔软的灯珠电路上大面积覆铜增强散热:

正负极从顶面引到灯珠电路上:

从接缝的地方开始下手,揭掉灯珠电路层:

揭开,包裹的骨架上全铝的:

侧面50颗灯珠:

加上顶面10颗:

灯珠细节,每2颗并联再串联,大面积覆铜:

中心铝骨架,仿古铜色:

正负极从顶面引出:

铝质散热骨架通过螺纹固定在大螺口上,可以轻松拧开,露出黄色胶带包裹的驱动电路:

非常期待,打开胶带之后会不会也是恒流驱动呢:

揭开:

揭开之后放心了,典型的恒流驱动电路外观:

抬起电容,看到恒流芯片了:

还原之后点亮测试,真是非常亮,铝骨架散热确实给力,手摸上去烫烫的,主观感觉有六七十度左右。散热片发热是好事,说明热量传导正常。

总评不错,恒流驱动,大功率高亮度,发光角度大,全铝散热。

下面上huigu到手的304不锈钢2控2出大角阀,款式里最便宜的7.5元,huigu买的这个到手13元,表面不锈钢拉丝,不锈钢主体+不锈钢手柄+铜阀芯。这次拆解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验证主体到底是不锈钢还是锌合金,手头没有不锈钢药水,huigu智能通过工艺细节来判断;第二个目的是看一下阀芯材质,很多劣质角阀和龙头使用镀铜的铝或者锌合金阀芯,huigu需要拆解出阀芯,破坏表面来判断一下材质。
这是外观,看起来还不错:

有304不锈钢标志(除了极个别特别不要脸的,大部分假不锈钢即便宣传是不锈钢,也很少敢在产品上打304不锈钢标志的,后患比较大):

锌合金也可以做成拉丝表面,不过锌合金的拉丝表面大多是镀上去的,表面光滑,和不锈钢的拉丝区别比较明显,另外可以看下螺纹和厚度,锌合金材质因为脆,精加工能力也比较差,所以锌合金龙头也好角阀也好,厚度会更厚,看上去很憨实也很重,特别是在螺纹上,合金材质的螺纹一般会比较粗糙。从下面图片看,螺纹光滑精美,一看就是车出来的,厚度也正常,初步印象的确是不锈钢材质:

表面拉丝细节:

内部细节:

手柄部分,拆阀芯就从手柄入手,吧手柄顶端的装饰盖取下,就可以看到手柄的固定螺丝:

固定螺丝:

取下螺丝,手柄就可以取下来了,这就是露出来的阀芯,目测像铜的:

下面几张图片也比较重要,从螺纹和焊接痕迹可以判断为不锈钢材质:

内部可以看到的加工痕迹,更加确定是不锈钢主体:

阀芯,用斜口钳咬破表面,可以看到内外颜色一致,确定是铜阀芯:

最后是老规矩:
分享huigu购买链接,里面还有更多近期可购买的拆机和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551

网友:
32G 5块多的车再也没有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张,不知道这卡是不是qlc

网友:
买夏科16g卡!实测对比夏科16g/32g内存卡,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

网友:
这么猛的么,表示现在好多手机都不支持TF卡了,上次夏科的32G用料还不错的,这次的不知道咋样

网友:
11块钱的价格,性价比逆天。

网友A:
哎,买不了。买一个也说我超过限购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买不了。买一个也说我超过限购数

我买过的号再买也不行了,必须换号再撸

网友:
千万别买夏科16g卡

网友:
肯定不会用正片存储晶圆颗粒,16g的速度,估计连早期数码相机都容易死机。

网友:
打算买一张备着。

网友:
有没有128G的?搞个测试下……

网友:
性价比不错,可惜手机不支持查tf。弄一个给行车记录仪备用

网友:
千万别买夏科16g卡!实测对比夏科16g/32g内存卡,32g卡有惊喜

网友:
我也买了一张,放音乐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