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山寨 DT830B万用表,添加蜂鸣功能。

楼主(2020-05-04):
仅二极管使用,同时蜂鸣器又不会影响二极管以外档位功能的位置。
我用的是有源蜂鸣器,如上图的接法就可以使用蜂鸣功能了

感谢 so0502

拆个伊莱克的DT830B万用表,添加蜂鸣功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032

网友A:
有个开关。比刀盘0FF好

楼主:
如果蜂鸣器不起振,在蜂鸣器两端并联一个100uf的电容。

楼主:
如果蜂鸣器不起振,可以在蜂鸣器两端并接100uf电容

楼主:
如果蜂鸣器不起振,可以在蜂鸣器两端并接100uf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开关。比刀盘0FF好

我觉得用罗技鼠标光耦滚轮最好,或者双飞燕滚轮编码器。

网友:
数字万用表有个独立电源开关,好于量程刀盘开关,不管用什么档,都要磨损一次

网友B:
接错了吧!@so0502原帖是接到152电阻右边那个测试点上的。
你的接法相当于在900和100欧电阻之间并联了一个发光管,会影响电阻挡、电压挡的测量准确度

楼主(2020-06-05):
引用 网友B:
接错了吧!@so0502原帖是接到152电阻右边那个测试点上的。
你的接法相当于在900和100欧电阻之间并联了一个 ...

感谢回复,实际使用感觉不到影响。

网友(2021-02-01):
引用 网友B:
接错了吧!@so0502原帖是接到152电阻右边那个测试点上的。
你的接法相当于在900和100欧电阻之间并联了一个 ...

我也有个山寨830b+,考虑下怎么加蜂蜜器吧。。。。应该有比这个好的办法

网友:
同款亿莱科的万用表

网友C:
4块2也入了一块,闲了也试试改一下,加蜂呜方便使用。

网友(2021-04-22):
试试编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块2也入了一块,闲了也试试改一下,加蜂呜方便使用。

4.2的带表笔电池说明书吗?

网友(2021-06-02):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实际使用感觉不到影响。

好思路,改天回去改造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块2也入了一块,闲了也试试改一下,加蜂呜方便使用。

微安毫安电流档怎么样,找这钳形表没有直流电流

网友(2023-01-01):
千万别改,9V电池,十几MA的蜂鸣器很费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