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RB751G-2Hnd 固件损坏 NAND flash

楼主(2020-05-04):
是一个网友来的,使用官方的方法也是无法救活。看看论坛里有高人知道吧,求指导,通电可亮

网友A:
编程器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可以吗?

NAND flash如果用编程器的只能用rt809h之类的才行!

网友C:
用编程器可以,不过前提是要有备份映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D flash如果用编程器的只能用rt809h之类的才行!

编程器啥都有,就是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可以,不过前提是要有备份映像。

编程器都有的,只不过没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编程器都有的,只不过没固件

找得到Uboot/cfe之类的就可以刷了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得到Uboot/cfe之类的就可以刷了一般

摆在问题的前面是找不到啊

网友(2020-06-03):
咸鱼找卖家 有偿备份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