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2.5寸硬盘盒主板加12v改造

楼主(2020-05-04):
十几元的移动硬盘盒有几个,却接不了3.5寸硬盘。加焊圆口电源母座接入12v。加焊一个DC-DC模块同时输出5v以免USB口供电不足。模块背面绝缘漆和转接卡空白区铜箔绝缘漆打磨掉焊接在一起。测试完美,就是还差一个外壳只能裸奔了

网友:
冗余了,简单加12v接口就好,那个数据线又不长,5v没问题

网友:
我买过ORICO的易驱线,商品描述里有两个型号, 一个可以接3.5和2.5,一个只能接2.5的,我买2.5的,省10块钱,回来一看,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便宜的比贵的那一款少一个外接的12V电源适配器。

网友A:
膜拜一下,给个原理和接线说明吧,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膜拜一下,给个原理和接线说明吧,多谢了

SATA供电接口是有12v的,不过移动硬盘用2.5的盘不需要12v,所以省略了。找准位置外接就行,也不影响2.5的硬盘。因为2.5的笔记本硬盘也可以用在台式机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膜拜一下,给个原理和接线说明吧,多谢了

看图,把12V电源接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把12V电源接入即可

非常感谢,受教了!!!!!

网友C:
楼主,DC模块的5V和USB口的5V没做隔离吗?

网友(2020-07-08):
引用 网友C:
楼主,DC模块的5V和USB口的5V没做隔离吗?

同问呵呵我想如果把硬盘盒数据线改造成双公头,一个插电脑一个插充电宝或是手机充电头会有什么后果?淘宝也有这种成品线在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DC模块的5V和USB口的5V没做隔离吗?

不需要隔离,也没办法隔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隔离,也没办法隔离啊?

不隔离,DC模块的5V和USB接口的5V电压差,会有电流倒灌,会有什么后果,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DC模块的5V和USB接口的5V电压差,会有电流倒灌,会有什么后果,我就不知道了。 ...

模块的5V和电脑的5V是并联关系,谁也不会灌谁的。

网友(2021-03-20):
2.5寸硬盘盒主板加12v:victory:

网友(2022-04-10):
引用 网友B:
看图,把12V电源接入即可

2.5吋的盘,只接12V不接5V可以吗?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样的

网友(2023-11-15):
能不能麻烦你给那个电源模块实物的链接,我也想买来搞一个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加12v接口就好,我的就是这样改的,没问题

网友:
我改过几个,现在一直在用,只是把外接U口的USB5V 断开了,12V经降压模块输出5V  提供电力,,,这样避免’双5V‘的冲突,不好的是  2.5或3.5盘都需要接12V (后来加个开关切换5V,避免2.5寸盘时仍需12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