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三洋M-1770K收录机拆解,通电测试,音量电位器问题。

楼主(2020-05-04):
三洋M-1770K收录机拆解,通电测试,音量电位器问题。
家中硕果仅存的一台三洋M-1770K磁带收录机,摆在书架上,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用过了,今天劳动节放假,拆开看看,里面各种原始的元器件很多年没有见到了,电池是4节1号大的,家里早就没有了,电源线也不见了,找了个剃须刀充电的电源线,开机测试,居然都能响,磁带播放,FM,AM波段都行,就是音量电位器咔嚓咔嚓,而且声音贼大;拆卸磁带机和主板,从主板上焊下音量电位器,拆开,用酒精清洗之后装好,测试选择轴时候电阻值变化基本正常,再焊上,装好,开机,还是调谐音量不均匀。看了只好网上买了,等到货之后换上去了。

网友A:
拆开一点也不sanyo

网友:
初期的收录机都是直线条的硬朗风格,
这个圆滚滚的造型几乎是这类机器的最后产品了。

网友:
内部电路板和机芯看起来就是假三洋难道是国产贴牌?圆滑的外观,应该是后期的产品。从单声道磁头、单声道音量电位器、单喇叭来看,这是一部单声道收录机无疑,这真的很少见。

网友:
那个时期英语老师必备,

楼主:
网购的电位器到货了,新旧两个个头有差别,换上之后,只能把外壳破坏一点了,好在可以使用,好不容易装好了,收音机OK!,磁盘机又罢工了,无奈拆开全部,检测,发现有磁头的一根红色线头脱焊了,重新焊好,再次安装完成,这次可以拿出N多年的 磁带好好听听了

网友B(2021-11-08):
你确定你的机器有AM吗?

网友C(2023-01-24):
该机是采用了Sanyo的技术和大量的国产元件,尤其是功能和状态开关、电位器等,质量很一般。我正在维修一台同型号的,故障表现是开机最大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机器有AM吗?

有,而且还有SW波段

网友(2023-03-28):
南通力兰生产的优质机器

网友D(2023-12-29):
看元器件和工艺,假的无疑

网友:
能中波,短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一点也不sanyo

机芯是日系的,但电位器和功能、录放和波段转换开关都是国产的,电解电容更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机是采用了Sanyo的技术和大量的国产元件,尤其是功能和状态开关、电位器等,质量很一般。我正在维修一台 ...

音量失控问题,不知何故,已经排除了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元器件和工艺,假的无疑

但Sanyo 的确设计了SANYO M-1775F,外观和电路和这个型号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