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又来请教师傅了,联想笔记本屏幕闪,是排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楼主(2020-05-04):
问了售后说是要换屏幕,500块
在TB看了下屏幕才168
不过我看故障现象更像是排线问题
所以发出来请大佬把把脉
论坛不能传视频,我转个gif发出来

网友:
想要简单的办法就买块通用驱动板点下屏呗,排线你看又看不出来坏没坏,量也很难量

网友:
排线问题可以把屏幕转个角度多测下看看

网友:
排线问题,同样问题,换排线解决了

网友:
大概率排线问题,拆了重新插过,接口用酒精洗一下干了再插,一般较老的笔记本才有接触不好的问题,新笔记本考虑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也可能是排线,我有台宏基本子也出现过规律性的闪屏,并不是排线问题,后来换了整块屏幕好了

网友:
先把排线接口重新插拔一下试试,我的联想笔记本之前突然白屏,重新插拔一下排线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