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一样品牌的内存条能混用吗

楼主(2020-05-04):
如图,芝奇 DDR3 1600MHz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这两条内存,哪个好点,能混用么

两个哪个稍微好一点,

网友:
如果你原有的是1333的你就选金士顿1333,原有的是1600的那就选芝奇1600的,一般是可以不同品牌的混插的。

网友:
当然是芝奇的条子好,可以混用,在英特尔平台上组双通道也没问题

网友: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基本不用担心兼容性……随便用随便配

网友A:
能用  但是两根内存条只能工作在667MHz

网友:
可以混用,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据说是同品牌同频率,,,越多同越好。。。。我混用过威刚和金泰克的内存组合,不过,半年后玩完,原因不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同品牌同频率,,,越多同越好。。。。我混用过威刚和金泰克的内存组合,不过,半年后玩完,原因不知 ...

一起玩完,还是金泰克完了。

网友:
能用频率按照低的那个,我是原机2个的金士顿开xmp电压1.65v才能1600,朋友退役给我的光威和打线的亚洲龙都是1600,加压到1.6v手动拉到1600,稳定运行3年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起玩完,还是金泰克完了。

金泰克玩完,当时是2条威刚组双成4G,不够用,就去电脑城转了条金泰克(没威刚)组6G,起初不错,用了半年左右吧,拔了金泰克能启动,插上电脑不启动。后来懒得折腾换了技嘉H170主板+i5 7代+8G单条宇瞻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泰克玩完,当时是2条威刚组双成4G,不够用,就去电脑城转了条金泰克(没威刚)组6G,起初不错,用了半 ...

那只能说明金泰克垃圾。
有个说法带金的内存U盘都不能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  但是两根内存条只能工作在667MHz

怎么可能工作在667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  但是两根内存条只能工作在667MHz

内存条实际频率不都是等效频率除以二,品牌混用同频率下没啥事。我上面问的也有点急了,不好意思。

网友:
能用,就是速度高的降频使用,当然还有AMD专用条,那就得注意了,你说的这两个应该都不是AMD专用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