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拖动不灵敏和充电电池有关吗?

楼主(2020-05-04):
罗技MK365套装键盘,存在的问题:鼠标移动光标不灵敏,感觉卡顿顿的,虽然现在电脑用的少,但是这样鼠标用的也不爽,今天无事就拆开看看,
拆它也遇到一些小问题,开始以为后面贴纸下有螺钉,先用手摸了下,没有感觉有圆孔,感觉有小孔,撕掉一看没有螺钉,既然没有明显位置螺钉,那就是卡扣固定吧,把面板拆下来了确实是卡扣固定面板,以为面板下有螺钉固定底板,也没见用,继续用翘片分离底板,翘的有缝隙还是分离不开,后来把电池仓贴纸撕开看到有颗螺钉了。
整个鼠标就这个螺钉,其它位置卡扣结构固定。

楼主:
各种料是挺多的,最后一头雾水,还是没决绝问题,装回去先用着了,
会是电池的问题吗?因为我用的是爱乐普的充电电池,也就是满电应该是1.2不到1.5v的,相机用的电池。

网友: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换一个电池试试。如果用的是1.2V镍氢充电池,必须充满电使用。单电池无线鼠标,当电池电压低于1.2V,灵敏度会下降。

网友:
充电电池电压不超过1.2伏吧,你用个普通5号试试上去试试看,万一是电压低了呢

网友:
应该和电池有关,换上普通电池试试

网友:
换个1.5 的电池试试,不行的话就是那个有机玻璃下面那个长了好多爪子脊梁上长了一只眼睛的那个家伙,我修过一个拖动不灵敏的换了一个那个芯片就好了的。

网友:
我的罗技m215,一直用的是三洋爱乐普的电池,充电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移动不灵敏和电池电压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是鼠标垫的问题, 或者2.4G信号有干扰, 再或者就是这个Capella垃圾引擎的问题了
解决方法1换垫子, 2远离路由器/蓝牙/2.4G遥控器设备, 3引擎问题的话无解只能换鼠标了

网友:
这个事儿我也遇到了,后来拿到台式机用,很正常,说明不是电池电压问题。最大可能是wifi干扰,可以设置一下路由器wifi频段,避开鼠标接收器的频段。有些笔记本两侧都有usb口,插到远离内置无线网卡、蓝牙模块的一侧,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
信号干扰吧 特别是2.4gwifi和蓝牙

网友:
试试微型螺母焊接14500变成凸头锂电芯,然后装入鼠标,应该不会像手电烧灯珠电路。

网友:
我的罗技用充电电池一年多没问题啊,中间就充了一次电,镍氢

网友:
电压低有关系。换南孚电池试试

网友:
电压低应该有关系

网友:
和充电电池没有关系,m705用充电电池有几年了,每次是亮红灯充电。看一下接收器是不是在机箱后面,换到机箱上面或前面的接口看看

网友:
应该是鼠标垫不行吧

网友:
朋友换成碱性电池就知道是不是电池原因了。

网友:
无线或者蓝牙干扰可能性大,另外这个鼠标本来就不灵敏,对表面适应性差,换个鼠标垫试下。

网友:
和电池无关,这种都自带升压的。
卡顿的话一个排查有没有干扰,还有个就是检查光路和鼠标垫,基本就这些了。

网友:
一直用充电电池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