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帖》关于筒灯开孔的问题,有什么办法扩孔?

楼主(2020-05-04):
家里之前装修,吊顶筒灯开孔约6CM大小,现在6CM的孔显然不适合当前的筒灯功率发展,6CM孔的筒灯一般只有3W及以下,仅起到辅助照明的作用,现在5W以上的筒灯都是7-8CM甚至更大的开孔。那么问题来了,现有6CM孔用什么方法能扩孔?8/9/10CM都可以。吊顶是木质。

感谢数码之家各位朋友的鼎力相助,给我出了不少主意,让我茅塞顿开。 按6楼、15楼的朋友给的提示,我决定在他们的方法上改进一点,用60mm直径不锈钢管做一个类似杯子底部打个孔的定位装置,塞入原孔位,这样有了定位就能用可调速电钻配合开孔器半机械扩孔了,这样较省力。
有了方案1,又想到了方案2,用开孔器脱料弹簧把定位装置顶在吊顶上开孔,这个方案的好处在于不受限吊顶板厚和吊顶与楼板的间距,制作难度都不大。
甚至在方案2上再改进一点,前后都搞个定位小孔,这样开孔器中心定位钻头插入以后想不正都不行。这就叫方案2+吧

方案1:

方案2:

方案2+:

用这种开孔器就行了,中间定位钻头换成光杆。

再次感谢数码之家的朋友!

网友A:
先画好线,直接用手拉线锯把孔扩大。

网友B:
有套筒式木工开孔器,一套10块左右吧

网友:
少量的话,用万用宝挖,

网友:
万能的淘宝搜一搜,你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C:
如果用的那种需要中心钻定位的开孔器,可以先用夹板或薄铁皮制作一个圆片,比如直径8cm,中心定位孔留好,边缘均分2—3个定位螺丝孔,把这个圆片盖到原先的6cm孔上,用自攻螺丝通过定位孔把圆片固定,然后就可以开孔了。这个圆片可以反复利用的,就是每开一个孔就要装、拆一回。

网友D:
确实是难题 虽然有办法,这需要先制作一个装置
这实际是个机械技术问题

难点是基于同心度进行施工,还要不破坏的吊顶漆面
办法是有的 但有点复杂,不要指望装修工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实验

比较实际的是用小刀或锯条 按事先用笔圈好范围 手工一点点切割
切记别用电动工具 一旦手没扶好就捅大窟窿了

网友E:
把线划好用曲线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好线,直接用手拉线锯把孔扩大。

一个客厅10几个孔,线锯得拉到什么时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套筒式木工开孔器,一套10块左右吧

开孔器倒好搞,现在是扩孔,找不到中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的那种需要中心钻定位的开孔器,可以先用夹板或薄铁皮制作一个圆片,比如直径8cm,中心定位孔留好, ...

在反面也上不了自攻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难题 虽然有办法,这需要先制作一个装置
这实际是个机械技术问题

纯手工就放弃吧   我就是想数码之家有没有高手出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线划好用曲线锯开

曲线锯我想的话应该切不圆,还会把涂料搞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线锯我想的话应该切不圆,还会把涂料搞花

把普通锯条磨窄了试一下。

网友:
找6厘米的粗的木棒一段,开孔器中心的钻头,钻入木棒端面圆心。这样就可以了。没有木棒找塑料管,管内废纸卷紧填满,管外直径不够也卷纸,胶布缠紧。

网友:
用模板画好要开的孔径,打好孔,,把灯拆下,模板孔边对均匀,内孔画好线,,木工的话就电动工具了,,没把握的话手工开吧,,孔边有点花也不怕的,,,筒灯外圆大过开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孔器倒好搞,现在是扩孔,找不到中心的。

套筒式的开孔器类似开玻璃孔的那种不用中心点定位。你如果觉得要几个灯在一条直线等距离排列,卷尺量好久行了。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网友F:
捡一块12个厚的地板,先开孔,在比在原空位当做靠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捡一块12个厚的地板,先开孔,在比在原空位当做靠山用

你这个有实用又简单~~~

网友:
要扩的孔数量不多的话先划线,然后直接上电磨慢慢磨。
要扩的孔数量多了那就买8,9,10CM孔径的开孔器,
开孔器中间那个定位的钻头一般很细,用在这里扩孔的话不够,那就想办法把这个钻头"加粗",弄个足够厚的圆环加上去
这里开孔不需要多高的精度,筒灯放得进去,然后外面不露出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