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坛友寄修的红米4(高配)4G信号弱故障

楼主(2020-05-04):
坛友有一台红米4高配,以前让别人改了运行内存和闪存(4+64GB),这几天4G信号老是跳水成2G信号,今天发过来了,看看是什么问题?

首先开箱,把机器拿出来

挺新的,后面的贴纸都还没撕掉

开机插卡测试,发现4G信号只有2格,还不稳定:

肯定不正常,这里旁边楼顶上就有基站,信号不应该这么弱,对比下另外一台正常的红米4高配,插卡测试信号4格:

拆机检查,发现有个易碎贴,电池18年换过吧

查看原理图,得知联通(band1)  电信(band3)移动(band40,41) 4G 功放是U3501 ,u4301是天线开关和2G功放,测试时2G是正常的,说明U3501有点问题:

直接更换U3501(型号RF5422)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我的红米note3全网通也是如此,4G信号不好,数据只能2G,难道是这个功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红米note3全网通也是如此,4G信号不好,数据只能2G,难道是这个功放坏了 ...

具体要检测才知道,同一地点别的手机4g正常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B:
楼主厉害,分析定位,一击必杀。
网上有些教程啊,经验,写什么必杀,其实分析下来原因很多,不看原理图,不跑线路,说必杀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分析定位,一击必杀。
网上有些教程啊,经验,写什么必杀,其实分析下来原因很多,不看原理图, ...

过奖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分析定位,一击必杀。
网上有些教程啊,经验,写什么必杀,其实分析下来原因很多,不看原理图, ...

靠必杀修机的都是青铜,跑原理的才是王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必杀修机的都是青铜,跑原理的才是王者。

同感 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必杀修机的都是青铜,跑原理的才是王者。

原理图实在太强大了,支持楼主荣耀

网友D:
请教一下高手,我手机不充电时gps信号就正常,但一旦充电,就显示信号弱,这个怎样解决?谢谢

楼主:
各位兄弟有手机要维修的可以联系本人(qq 493816194),坛友有优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高手,我手机不充电时gps信号就正常,但一旦充电,就显示信号弱,这个怎样解决?谢谢 ...

充电时还用gps?应该是充电器干扰了手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兄弟有手机要维修的可以联系本人(qq 493816194),坛友有优惠哦

楼主像你这个芯片换了下,收多少钱?

网友:
能拆修手机的都是高手,非常羡慕!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像你这个芯片换了下,收多少钱?

坛友都是优惠,比外面实惠

网友:
楼主真厉害,请问楼主能改运存和闪存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要检测才知道,同一地点别的手机4g正常就是主板有问题

楼主厉害,红米Note4(3+16),楼主能改64G内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红米Note4(3+16),楼主能改64G内存不?

可以的,建议qq493816194私聊

网友G:
机主现身说法了,之前发帖求助,楼主说可以帮忙看看. 现在手机已经收到测试了一个多星期,信号有改善,偶尔有掉线的情况,该掉的区域还是掉,真心不知道是不是该死的移动是不是把4G基站换成5G了。
过段时间再刷个机试试,因为之前ROM是第三方修改的极光ROM,设置过CPU的性能控制,打算再试试官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主现身说法了,之前发帖求助,楼主说可以帮忙看看. 现在手机已经收到测试了一个多星期,信号有改善,偶尔 ...

可能是基站问题,我这里测试在山上都没问题了,还有运营商的有些新增低频段4G有些老手机可能不支持,新增频段是用来覆盖有些信号不好的区域的,手机是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