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鱼89块钱自取收的,百度都搜不到的双速冲击钻(MASTERFDRCE 241-0700)

楼主(2020-05-04):
最近没事就逛闲鱼,看看牙没有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就看到这个了。

坐公交车40分钟左右过去取,比想象的要大多了。开始没注意看电池是镍氢的。
5月2日上夜班,干完活直接开拆。

先看铭牌,全是英文,就看得懂电压14.4V,转速0-400/0-1400/min。

调节扭力的握把是包胶的,手感很好。因为没有玩过冲击钻所以拿到手的时候握紧夹头转不动,还以为是冲击钻里面卡死了。

下面正式开拆

电机参数,绕组线径很粗,我用12v的电池给他通电,电机转的声音很小声。

开关参数和氧化的电池插片。

电量显示板14.4V的。

钻夹头是自锁夹头1.5-13mm,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不过感觉很好用,锁紧了会有哒哒声。

拆齿轮箱,没想到还有这么小的滚针轴承。

拆到这里就要把钻夹头拆下来才可以继续拆了,不过我把钻夹头里面的反牙螺丝拆下来也取不下钻夹头。

就这样吧!原样装回去。电池盒等买的电池到了再重新发帖。

网友:
闲鱼看见过同款 因为太重太大就没要 18v家里好多了 我看的那个还便宜 一模一样 好像60左右

网友:
氧化的电池插片。
  不是氧化,是被电池液腐蚀的。

网友A:
感觉89块有些贵了

网友B:
内置滚针轴承行星齿轮组不错,可以改增速箱发电。滑动摩擦减速箱做增速箱,容易像蜗轮蜗杆自锁难以带动高速输出轴。

网友:
捷克勃斯夹头  滚针轴承   改锂电吧  这钻应该很皮实  就是笨重了点

网友:
好像记得是论坛那时候卖那个人手一把的小电动螺丝刀同牌子的。记得那个人有非常少量这个冲击钻出过

网友:
钻不错,价格略贵

网友:
第一次见,小齿轮里面可以装滚针轴承。这是亮点吧。

网友:
虽然东西品质值这个价,但家用就贵点儿了

网友(2020-10-20):
马斯特啊第一次见齿轮里还有轴承的,捷可勃斯金属夹头,万宝至电机就已经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置滚针轴承行星齿轮组不错,可以改增速箱发电。滑动摩擦减速箱做增速箱,容易像蜗轮蜗杆自锁难以带动高速 ...

他这个看着应该有主轴锁,改增速估计得拆掉主轴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89块有些贵了

哪一个夹头都值了

网友:
应该是:MASTERFORCE,非: MASTERFDRCE

网友C:
可惜不是无刷电机,碳刷电机不行,动力不够玩的,还是无刷来劲

网友:
775电机,想想都沉啊,品质倒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不是无刷电机,碳刷电机不行,动力不够玩的,还是无刷来劲

零传动力矩无刷电机更带劲,连齿轮组维护更换都省了,好像滑板改电动套件上轮毂无刷电机扭矩也不小,如果有模式多点的无刷电调控制器,可以设定改锥定速模式,电钻弱磁提速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