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坛友一般都是怎么固定散热片的?双面胶?相变硅脂?

楼主(2020-05-04):
最近想给路由加强下散热,问下坛友一般是怎么固定散热片的?

网友:
我是用硅酮导热胶+风扇

网友A:
用导热硅胶最好。

网友:
导热硅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导热硅胶最好。

不能固定住啊,要掉啊

楼主:
要掉的吧?我是想能固定住散热片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怎么固定到芯片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掉的吧?我是想能固定住散热片的

导热胶是能固定住的,你说那固定不住的是导热硅脂

网友B:
导热硅脂与导热硅胶没有搞清楚!!!

网友:
预留焊盘,直接焊接固定

网友:
中间一坨硅脂,四周硅胶

网友:
直接拆开风扇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热硅脂与导热硅胶没有搞清楚!!!

谢谢,现在搞清楚了,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固定住啊,要掉啊

硅胶与硅脂,lz一定要分清

网友:
直接硅橡胶搞定,站上用力按一下,静止30分钟就基本稳固不会掉

网友:
涂上硅脂,四周硅胶固定。

网友:
直接704涂一点点,沾上之后按一下,半小时后就已经够结实了,掉不下来的

网友:
卡夫特固化导热硅胶K-5204K 18块包邮一大管

网友(2020-08-18):
相变这玩意先高温熔化低温固化,断电的时候粘的住,通电一发热就松动了,优点就是寿命长。硅胶导热性能不如相变,但能粘的住。最好能弄到那种导热高不干胶的导热贴,据说现在有石墨烯双面胶的不过没用过,不知道导热效果怎么样。

网友:
704硅胶比较好
不过路由器这东西散热最好还是加风扇,最好是14cm的,直接从路由器dc口飞线取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