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准备做个DC-ATX电源,集思广益一下

楼主(2020-05-04):
看淘宝,不小心看到隔壁老王家的电源模块,应该是atx电源拆机的,集思广益,看看能不能diy个DC版。

模块是5V和3.3V

现在缺少,power on  power ready  -12V串口  -5一般不用了。

集思广益

网友A:
我做过DC-ATX电源板,DC12V/18A的Dell电源,DC低压用XL4016就行,5V和5V-Sb用XL4015也行.然后Power-OK用三极管做逻辑判断,-12V只要随便一个DC-DCSW端串一个电容接MOS管加小电感做负压电路.开机信号这个就好说啦,俩P-MOS并联切换总供电除5V-SB就行.

网友:
如果不是12V的输入电压,ATX输出12V现在是主供电那就必须俩4016输出并联做12V供电,俩XL4016调节调节有点麻烦,尽量微调一个各自的FB平衡让带载时俩货都有震荡就行,也不用多精确,俩会相互扶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DC-ATX电源板,DC12V/18A的Dell电源,DC低压用XL4016就行,5V和5V-Sb用XL4015也行.然后Power-OK用三极管 ...

多谢!本人小白,能有电路图?多谢

楼主:
能有电路图

楼主:
power ok power on -12v

网友(2021-04-11):
有现成方案,服务器电源改a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