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杂牌固态-精睿120G开卡SM2258xt

楼主(2020-05-04):
搞来一块杂牌固态,已经不认盘了,之前没有开卡的经验全靠度娘,过程不表,直接上干货软件如下,已经设置好了。没有M币的上优盘网找一下吧,直接短接ROM识别后,再断开短接开卡成功

网友A:
坏过的盘重新开卡,最好跑rdt,否则可能用不长

网友B:
开成100G了,楼主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坏块那么多?

网友C:
过来人表示去年接了不下100个这种3贴L06B TSOP的垃圾固态开卡,单片坏块80多个,而且JS把坏块数压的刚刚好就差一点到坏块阈值、
而且这种片子漏电奇快,我95度保温箱 6小时,模拟自然环境30度存放1年,直接漏电漏到清空。。。连000的基准都漏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坏过的盘重新开卡,最好跑rdt,否则可能用不长

这种漏电块,RDT结果一个都跑不出来,但是一旦你放个3 4 5 6个月,立马读取掉速到假死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成100G了,楼主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坏块那么多?

故意设置开成100G的,不是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来人表示去年接了不下100个这种3贴L06B TSOP的垃圾固态开卡,单片坏块80多个,而且JS把坏块数压的刚刚好 ...

请问大佬,是不是重新买4块好的TSOP替换上去好用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是不是重新买4块好的TSOP替换上去好用一些?

也就那样吧,可以用,但是意义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来人表示去年接了不下100个这种3贴L06B TSOP的垃圾固态开卡,单片坏块80多个,而且JS把坏块数压的刚刚好 ...

请教一下2258XT、2246EN各种主控的坏块阈值,达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会开卡报坏块过多,开不了卡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2258XT、2246EN各种主控的坏块阈值,达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会开卡报坏块过多,开不了卡
谢谢 ...

1.不同制程的情况下坏块阈值不同,有些指定128G开不过 指定120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漏电块,RDT结果一个都跑不出来,但是一旦你放个3 4 5 6个月,立马读取掉速到假死那种.... ...

请问这种rdt跑不出坏块怎么开,我的是128g四帖大s的b16a普通开卡后ecc长得很快,不放心用啊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A:
坏过的盘重新开卡,最好跑rdt,否则可能用不长

跑了rdt一般能用多久,还容易坏不

楼主(2021-10-14):
这一年多期间又多次掉盘丢数据好在还能认盘,今天重新量产只剩93G了

网友:
没搞头,TSOP的容量一般都不大,贴的少了没意思,玩玩还行,不过换上好片可靠性指定好得很

网友:
我的盘老是掉盘,跑rdt都没用

网友(2022-03-06):
同主控 颗粒 下来试试能否开卡

网友(2022-10-15):
为什么购买了还是不能下载附件呢?

网友(2023-08-02):
为什么购买了还是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