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纯碎闲着蛋疼给手机灌满硅脂

楼主(2020-05-04):
拆机,双面胶粘的挺多的

主板拆下来

MT6735,山寨机标配,不过这并不是山寨机
反正安兔兔也跑不了3d,2+16G也没什么意思了

买散热器送的辣鸡硅脂

直接射一发真爽,不像40块钱2g的硅脂挤得很慢,生怕浪费

盒盖

突然想到还有这个

溢出了

继续涂

极为先进的3.5也要涂

相机座子灌满了硅脂

扣上屏幕上电

亮了

相机正常

射频部分也灌满

直接乱抹了

小板照样少不了

注意扬声器触点不要被硅脂覆盖

全抹上

开机正常
改这个一般人都知道

麦克风也正常

待机1天看看情况,如果机器正常就是一个带屏幕的小爱同学了

网友A:
摄像头涂硅脂到底是什么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涂硅脂到底是什么技术?

我自己乱来的
一开始我没想涂硅脂,因为拆机的时候有些地方打胶了,我一用力挂彩了,就拿纸包一下。
然后突然脑子一热,不是愿意打胶吗,他愿意打胶我就打硅脂试试。理论上来说打满硅脂电池在密封一下可以防水了

网友B:
为什么把硅脂涂成屎养,手机型号竟然是涂满硅脂版

网友C:
含银容易导电,应该最先涂一层电路板三防漆,等24小时完全固化后再涂含银硅脂,顺便手机可以像GoPro5防潜水。

网友:
会流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把硅脂涂成屎养,手机型号竟然是涂满硅脂版

硅脂我本来就没好好涂
型号是我自己改的,root以后很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含银容易导电,应该最先涂一层电路板三防漆,等24小时完全固化后再涂含银硅脂,顺便手机可以像GoPro5防潜水 ...

其实这手机本来就不想要了,明天我就扔水里试试

网友D:
楼主赔钱,我也灌了一点点,结果跑bga下面去了,发烫不开机了我这是mt8735,6735的升级版

网友:
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赔钱,我也灌了一点点,结果跑bga下面去了,发烫不开机了我这是mt8735,6735的升级版 ...

那个,你先不要急,你把原来涂硅脂的地方涂点液金然后晃一晃手机就好了

楼主:
6735还能怎么样,跑任何gpu测试都跑不动,机器本来就不热。我看旗舰机拆解视频发现现在手机也开始涂硅脂了,然后我这个破中兴内部空隙很大,就想灌硅脂试试

网友E:
到处都涂满硅脂是什么鬼?过几天会流出来的,看来楼主是不想用这手机了

网友:
还不如灌上704

网友:
实在不行试试整体滴胶  打造一款透明手机

网友:
短期内不会有问题
时间长了硅脂干了之后,有个致命问题,有一点灰尘进去就会牢牢粘住
然后就漏电短路不开机了
然后就得找修手机的去超声波洗版了。。。

网友F:
直接上导热硅胶固封起来,估计防水能力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处都涂满硅脂是什么鬼?过几天会流出来的,看来楼主是不想用这手机了 ...

不是我不想用,当个语音助手都很难用。这之前我姥姥的手机,换了当天我把数据备份了,第二天就把那手机灌满硅脂了。
这手机要配置这么差,要刷机不能刷,要当个遥控器没红外,要当个mp3音质很差,要当个播放器我本来就不喜欢oled,这机器不但是oled还是720p的,低亮度频闪严重,当个无线发射器连5gwifi都不支持。
千万别说给我姥爷用,我姥爷之前的三星s7现在是我的水下相机,我姥爷现在用的1+7pro比我的机器都好
三星s7还能当水下相机或者出门在水多的地方照相用,不过电池老化了,自己换电池防水可能没了
我之前的zuk z2要刷机可以刷,要性能只要火龙820关温控真的不差,当mp3可以外接dac声卡,音质很不错,当播放器那个屏幕光线非常柔和,就是有点黄,晚上用也挺好
但凡那个中兴有一点能利用的,我也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导热硅胶固封起来,估计防水能力不错了

本来是想弄水的,现在开机漏电了,开飞行模式一晚上30%的电

楼主:
打这种硬胶就再也别想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