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中兴mf253s没信号拆解

楼主(2020-05-04):
插sim卡无信号,卡号码能识别。sig灯不亮,3g4g红色灯长亮,不知道怎么搞,用4g卡上不了网,有线连路由器然后连它的wifi可以上网。

网友:
这做工相当可以

网友A(2020-08-15):
是不是被锁卡了,据说这种4G的CPE有的会锁卡,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锁卡了,据说这种4G的CPE有的会锁卡,不太懂!

不知道,咸鱼上卖掉了

网友(2020-09-23):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咸鱼上卖掉了

我的使用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数据了

网友B(2021-04-01):
我他喵的也是,上个礼拜出的问题,此前用了两年多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B:
我他喵的也是,上个礼拜出的问题,此前用了两年多

怎么解决了呀

网友C:
想继续使用我可以给你解决掉,保证能用

网友(2021-12-05):
引用 网友C:
想继续使用我可以给你解决掉,保证能用

私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2022-11-13):
楼主搞定没有啊?最右边的应该是4g天线,不知能不能用外接天线直接连上去。

网友:
怎么回复不显示??

网友(2023-11-14):
镀金了,做工可以

网友(2024-04-19):
主控之类的都看不到,拆了相当于没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