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9进水不开机维修,附电路原理图,可搜索位号

楼主(2020-05-04):
朋友一台mate9进水不开机了,电阻电容有腐蚀断掉的,测量输入输出,都没有,拆了电源依然故障。最后发现几个电容坏了,但是表面看着正常,换掉正常开机了。
电源是好的,因为电容短路拉低电压,一直无法正常启动,这个电容摸着还不烫。

表面看有腐蚀现象。

按图对照寻找坏点

这几个电容拆掉就好了。

网友:
华为mate9原理图

网友A:
如果用超声波清洗机洗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超声波清洗机洗一下就完美了

洗眼镜的有一个,功率太小了,洗不干净,不如洗板水直接刷

网友:
能修手机的都不简单,高手。

网友B:
楼主!mate9反复重启点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mate9反复重启点搞?

刷机,不行字库或者cpu问题

网友:
能修手机的都是高手,挺羡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mate9反复重启点搞?

我有一套断板的cpu内存和字库,测试都是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2021-10-22):
正好碰到个进水机,学习了

网友:
那根同轴插座一拎整个带上印刷线路扯下来

网友:
还没细看,先给楼主点个

网友:
我以前弄好过一个屏幕裂和不充电的华为畅享7S

网友:
我弄好后就跟新手机一样的好操作了

网友(2022-01-19):
华为MATE9 电路图

网友(2022-07-17):
不错,谢谢楼主,有MATE10的吗?

网友:
Thanks! 謝謝提供電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