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子USB火焰打火机

楼主(2020-05-04):
与5号电池对比体积

底部是充电口和固定螺丝

拆掉螺丝后往上拉出主体,电池挺小,上部空间还很多,重新安排下应该可以用更大容量的电池
中间是高压发生线圈,输出两对引焰线

盖子打开时,一对铜片被盖子推短路,主板通电并亮灯显示电量,但是电量并不准

开关是感应式,接触后可以点燃6秒,然后自动熄灭,可以看到火焰是交叉式的,连续点几次会感觉机体开始发烫

用了两个CRE89S37,查不到资料,可能是MOS管,下方是无字8脚IC,可能是电池保护芯片,因为电池没有保护板

网友:
这是两个单管自激吧

网友:
虽然正负电压两个单管自激,但是有电量单片机。我当初网购的没有电量,充电保护板截止。

网友A:
板子抽出来看一下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抽出来看一下可好~

抽出来也没什么东西,非常简洁,那电池保护IC没印字或磨掉了

网友:
打着后要是燃点的东西有金属会不会电着接触金属的人?

网友(2020-12-15):
起电弧式的,不错不错。

网友:
电荷只有正负两种状态,为什么会打成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