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好多朋友都知道做电源有个电子负载是最方便了,我的简易电子负载。

楼主(2020-05-04):
电子负载做完后经使用还可以,但精度一般,自己用的东西又不生产销售,将就用吧。首先这个表头好看但线性不好,误差大。这个负载最大用到300W,实际到400W也能应付。注意:热转印时没连R14与GND,我是加了一短路线,PCB板没问题。

网友A:
不错,下来多少钱?

网友B:
这个有套件吗?一套下来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套件吗?一套下来大概多少钱?

自己用的没有套件,网购的记录找不到了,大概20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下来多少钱?

网购原材料的记录找不到了,大概200元吧。

网友C:
324经典电路,我也做过,而且是电池供电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9236

网友:
不错 壳子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4经典电路,我也做过,而且是电池供电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9236

你做的真不错,体积很小。

楼主:
谢谢,壳子是网购的现成的。

楼主:
谢谢,,体积有点大稍显笨拙。

网友D:
外壳不错,面板背板很好。看见风扇进风口,找不到出风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不错,面板背板很好。看见风扇进风口,找不到出风口

谢谢,没有交代清楚。后面板风扇是出风口,进风口在面板后面底壳上打了几十个孔。

网友:
DIY的很少见到有恒压功能的电子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