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2246xt 闪迪 15033 064g id45, 3A, 95, 93, 7A, 57 谁有开卡工具啊

楼主(2020-05-04):
试过很多版本,都没有颗粒选择啊!手动又不知道该选什么!求助大神!还有个问题,我这个是4ce的,为什么贴在上面只有两个ce呢?

各位大佬,我的这个板F01,F21只能识别到2个ce,请问是不是需要跳线呢?目前这样贴只能开出64g

网友A:
你这么贴就不对,我刚做了一个这丫丫,你把闪存贴在上面两个位置上,然后参考说明上好跳线,这个颗粒核心是DDJ,你只要工具里面45改98直接套用就行了

网友B:
公版的46XT,双贴4CE贴闪存F01 F21、你要把闪存移上去、
RCE焊10K以内的电阻(阻值随意,10欧 100欧 4.2K欧都行),焊在双数的2 4 6 8,单数1357留空不焊、
短接Toggle电阻,阻值10K内
直接把flashDB里面的参数用记事本打开,找到一行98,3A, 95, 93, 7A, 57 ,然后把98改成45,保存退出
然后量产不用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版的46XT,双贴4CE贴闪存F01 F21、你要把闪存移上去、
RCE焊10K以内的电阻(阻值随意,10欧 100欧 4.2K欧 ...

满容量量产成功,重新拔插就掉盘.....咋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版的46XT,双贴4CE贴闪存F01 F21、你要把闪存移上去、
RCE焊10K以内的电阻(阻值随意,10欧 100欧 4.2K欧 ...

4贴共16ce,短接的1357,toggle也短接了。开卡也成功了,就是要掉盘,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贴就不对,我刚做了一个这丫丫,你把闪存贴在上面两个位置上,然后参考说明上好跳线,这个颗粒核心是 ...

我这个掉盘会不会不是颗粒问题?上903量产成功后一样会掉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掉盘会不会不是颗粒问题?上903量产成功后一样会掉盘

很有。。。。可能。字数补丁.EXE

网友:
认全了应该就是固件问题换多几个工具,闪迪美光类的。我也试过开卡成功死活不认换了几个都是。换了闪迪美光类型的就好了

网友(2021-07-08):
楼主,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工具?

网友(2021-12-25):
也许是颗粒问题,颗粒坏块太多也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