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没想到耳机孔加个这东西低音增强这么多。

楼主(2020-05-04):
偶尔发现的,这是一个几十年前的小插孔转大插孔的转换头。厉害了,两个声道加了两个102,大家都学习学习吧。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撞色热缩管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用来治疗底噪的

楼主:
加上索尼老款耳机nc021轰头的说?

网友:
诺基亚之类的老式手机用的
当时手机的音频输出口,需要带一定的负载,才能识别为耳机已插入,同时关闭外放喇叭
这转接线里面的两个电阻就是假负载,方便手机接多媒体音箱

网友A:
是阻抗不匹配导致低音不好的,然后加了电阻使阻抗匹配好了,低音一下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阻抗不匹配导致低音不好的,然后加了电阻使阻抗匹配好了,低音一下子出来了? ...

很纳闷,这是降低阻抗吗??并联电阻抗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纳闷,这是降低阻抗吗??并联电阻抗减小?

可能跟你功放输出阻抗有关吧

网友:
加101会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你功放输出阻抗有关吧

小米手机输出的,可能会增加低频量感,加电容会减少。

网友B:
应该是高频衰减,所以你感觉到是低音增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高频衰减,所以你感觉到是低音增强了

应该是这样的,高频减了,低频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