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没想到,牛逼的LED测试仪

楼主(2020-05-04):
完美点亮以前撸的相当于白送的LED灯泡(阳光和飞利浦),我以为只能点亮没有电路的灯条之类的,顺便说说所谓的大牌飞利浦居然有频闪,亮度还没阳光亮。
渐亮型,显示的是基本实时电压,短路电流20ma,
写的双重隔离,难道有变压器?没有螺丝就不开刀了
没想到没想到!!!

网友:
这个非常不错

网友:
怎么没有拆开

网友:
意思是不管啥灯珠它都能点亮呗?

网友:
之前飞利浦不少灯泡都是阻容的,现在恒流方案便宜了才用恒流的

网友:
虽然,但是我觉得可能像单管RCC自激振荡电路,然后传到次级细线圈高电阻值线圈。我零几年也有一个,技校宿舍里诺基亚没电,插座被人占满,最后只能在附近地方15元买单节五号电池手机应急充,再买几节碱性电池,后来发现碱性电池快没电时,测试仿流明灯珠,和F5指示灯好坏很合适。

网友:
输出300V的恒流源。测量下输出电流呗。

网友:
挺不错的  拆开看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仪器还挺有意思。

网友:
这货不便宜,快百了

网友:
一个带电压表头的恒流源就把楼主惊讶成这样子。

网友:
高压横流电源,
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很小,防止空载后带载电容放电烧坏灯珠

网友:
里面就是220v降压5v再逆变升压300v的这种结构

网友:
我猜是一个线性恒流芯片,最多加一个1:1隔离变压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曾经利用48V的宽带数据适配器做了一只类似的,测量稳压管和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曾经利用48V的宽带数据适配器做了一只类似的,测量稳压管和LED。

还是温总厉害,那么早就玩高科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曾经利用48V的宽带数据适配器做了一只类似的,测量稳压管和LED。

我去 温总的手指头曝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温总的手指头曝光了

二师兄身价倍增!以前都说唐僧肉难求,现在八戒的肉更难求,所以只好割些自己的肉开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曾经利用48V的宽带数据适配器做了一只类似的,测量稳压管和LED。

我也做过LED测试仪和耐压测试仪,区别是LED测试仪可以调电流10~700mA,耐压测试仪可以调到0~2kv输出但电流只有2m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0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999

网友:
这东西要简单也简单,要复杂也能复杂,最简单的阻容电路就能满足,当然你这里不可能简单的阻容电路,毕竟一个表头同时显示电压电流,还有智能什么的选项,输出大于220V,就能点亮小功率带驱动的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