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天能72V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0-05-04):
天能72V充电器,充电时用钳形万用表测得输出电流8.7A.转灯后没有电流输出。但是充电器待机时发热有点厉害,手摸背后有点烫手。我拿来当快充用,72V20AH的电瓶2个小时就转灯了。

网友:
快充伤电瓶,最好少用

网友:
猛的一看用料可以,再仔细看看电路板安全距离不够,高压低压铜皮的距离太近
散热片高压低压共用一个,不安全

网友:
外壳没有铭牌吗?拍个外壳铭牌看看参数

网友:
做工很好,不像那些大路货,估计价格三位数

高低压间距也够,共用散热片无所谓,反正高压是塑封的管子

网友:
快从也影响到电池

网友(2024-04-21):
这个充电器我也一个在用,台铃电动车的,用了5年,中间修了两次,第一次开关管穿了,1397废了,淘宝买料用了三个月不到,1397再废,后面换了家店铺1397就坏了,最近晚上充电下大雨,彻底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