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自制的数字功放

楼主(2020-05-04):
成品效果,19V供电,其实12-30V都可以
按数据手册有100W*2
功放芯片TPA3221,增加单片机,做了电源上的软启动,启动静音,温度高低用背光显示等功能

电路板,小的是背光用的电路板

导热的铜块,把功放芯片的热量传导到外壳上,手工磨的

打孔,攻丝

还有个热敏电阻固定在铜块上,单片机检测温度

不同的温度,背光显示不同的颜色

一共做了4台,电容各有差异

多的封起来保存。
音质不做评价,自己感觉很好
其他自制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9951&extra=

网友:
我用TDA7498E,4颗,7.1声道,PT2256数字调音量

网友:
厉害,这做工看着很不错啊! 名字也露出来了

网友A:
以前就拜读过你做功放的帖子
现在依旧不会画板子,依旧手残的人,表示请收下我的膝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就拜读过你做功放的帖子
现在依旧不会画板子,依旧手残的人,表示请收下我的膝盖! ...

谢谢夸奖

网友:
看壳子就晓得是个讲究人

网友B:
手艺不错,不过非标的音箱接插件就不太喜欢了,还要另外转接才好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才看明白是3.5插头信号输入,接线柱是拧螺丝固定喇叭线的,还是喜欢直接线夹或者香蕉头的音箱接线,哈哈,楼主这个为了体积牺牲了不少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艺不错,不过非标的音箱接插件就不太喜欢了,还要另外转接才好用

体积限制,我也喜欢音响接线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才看明白是3.5插头信号输入,接线柱是拧螺丝固定喇叭线的,还是喜欢直接线夹或者香蕉头的音箱接线 ...

我也喜欢香蕉头的,体积限制了

网友(2020-06-08):
楼主手艺高超.很享受制作的过程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资料啊,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
板材制作工艺不错,外壳拼装、焊接工艺还可以提高一下!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手艺,喜欢这类东西。

网友C:
大神,有没资料,可发份,自己做个试试,可以的发1363215735@QQ.COM,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没资料,可发份,自己做个试试,可以的发,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

4个电路板和程序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没资料,可发份,自己做个试试,可以的发,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lv5b6aa88d 外壳这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电路板和程序源文件

非常感谢,谢谢中国好坛友

网友:
外观精致,结构紧凑,楼主一看就是多年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