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了个公牛插排,插排指示灯电流有4mA多,改到0.6mA

楼主(2020-05-04):
刚买的时候,6个电源指示灯的耗电

拆开后,电路是红色LED串联300K电阻接220V
那么电流是220/300K*6=4.4mA
功率0.968W
一年消耗8.48度电

这个是改装后的,电路是1N4007串联绿色LED,串联1MΩ电阻
那么电流是220*0.45(半波整流)/1M*6=0.594mA
功率0.13068W

因为用的是高亮的绿色LED,所以指示灯亮度没有减少,还有增加

改装后,这个表已经分辨不出这个小的电流了

网友A:
你就这么弄不搞绝缘?真不怕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这么弄不搞绝缘?真不怕短路吗

不怕,二极管的管脚和LED的管脚很硬,震动不会弯的。而且LED是有卡扣卡住的,不会掉出来。即使短路,还有1M电阻限流,不至于火线零线直接短路

网友B:
呃,感觉你不把电阻和二极管套上热缩管很容易碰线啊。毕竟插线排是很容易掉地上碰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感觉你不把电阻和二极管套上热缩管很容易碰线啊。毕竟插线排是很容易掉地上碰撞的。 ...

本来我也是准备套的,但是焊的时候感觉引脚足够硬了,LED又是有卡扣卡住的

网友C:
还是阻容降压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阻容降压来的好

因为是6个,所以懒得搞。另一个总开关的,用的102电容和100R电阻串联后桥式整流点LED的,效果很好

网友:
看起来比较危险,虽然比较硬。黄腊管、热缩管、热熔胶随便上一点就安全了

网友D:
计算公式和电路理解有误,原本如果是led直接串电阻那一样属于半波整流,led本身就是个二极管,但是不串二极管容易反向软击穿影响寿命。你换个1m电阻多串个二极管,二极管本身对led反向有保护作用,整流效果和没有二极管基本没区别。计算上对于二极管半波整流不滤波不能220x0.45,这个只是直流分量,很多人容易在这里产生错误。需要按总有效值计算,220/√2≈155.6v,这个数值再去除300k约0.519ma的电流,6颗大约3ma,和你的功率计显示差不多,已经算很小了,有的led300k都点不亮,必须120k左右。功耗80.7x6=0.484w,你算的是按全波整流算的所以结果大了一倍。换1m电阻加二极管后也是按半波算,同样要按220/√2去取总有效值,0.1556ma一路,你按99v取电压计算结果是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公式和电路理解有误,原本如果是led直接串电阻那一样属于半波整流,led本身就是个二极管,但是不串二极 ...

LED只串联300K时候,反向是击穿后也有电流的,不能算半波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计算公式和电路理解有误,原本如果是led直接串电阻那一样属于半波整流,led本身就是个二极管,但是不串二极 ...

教科书级别的讲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计算公式和电路理解有误,原本如果是led直接串电阻那一样属于半波整流,led本身就是个二极管,但是不串二极 ...

羡慕会算数的 我就没折腾明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教科书级别的讲解。。。。。

啥呀很不严谨,温总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羡慕会算数的 我就没折腾明白过

嘿嘿其实我算的也应该扣分,兄弟看我算的80.7也是忘了个mw单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计算公式和电路理解有误,原本如果是led直接串电阻那一样属于半波整流,led本身就是个二极管,但是不串二极 ...

背下来 以后会考

网友:
不及格留级

网友:
你们都这么精通。我都是直接150K电阻串在发光二极管上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计算公式和电路理解有误,原本如果是led直接串电阻那一样属于半波整流,led本身就是个二极管,但是不串二极 ...

这里有个问题:据说led+R指示灯是工作在正半波导通/负半波击穿状态(led限流击穿并不损坏),所以串联与led同向2极管后才呈半波状态,进而节电一半同时也延长了led的寿命,手边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波形是否如此?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里有个问题:据说led+R指示灯是工作在正半波导通/负半波击穿状态(led限流击穿并不损坏),所以串联 ...

一般普通红色led实际击穿电压在30v@1ma左右(不同种类品牌有区别),这样反向周期时是处于软击穿状态的,不损坏是限流电阻的作用,此时反向时确实存在功耗,但不是全程存在功耗,假设负半周led反向击穿,只有在负半周上升沿下降沿超过一定幅值后led才反向软击穿,这个时候是存在功耗的,但是比正向要小。好点的插座用的led指示灯比普通的led反向耐压要高,也进一步防止损坏和反向功耗,所以反向不串二极管和串联后的总体耗电差别并不是很大,一般为了节约成本都不串二极管,当然好的牌子和自己diy还是建议串一颗二极管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普通红色led实际击穿电压在30v@1ma左右(不同种类品牌有区别),这样反向周期时是处于软击穿状态的, ...

嗯,分析的到位。
可见串了2极管 能显著减轻R的烧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