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水龙头阀心怎么拆?

楼主(2020-05-04):
如题,拆图中有两孔的圆,关键用啥工具,名字叫什么?在线急等,谢了先!

网友:
想象一下叉子折弯后去掉多余分叉后的工具,说不上叫什么名字

网友:
角磨机扳手不知道大小合适不,或者买那种可调大小的

楼主:
角磨机不行,且不说孔距不合适,结构也不能用。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使用尖嘴钳试试。

网友:
尖嘴钳塞里面 用扳手下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卡簧钳,你试一下

网友:
尖嘴钳,第一反应

网友:
有几元钱的弯嘴卡簧钳对付这个正好,平常做活动的时候3-5元一个多备点没坏处

网友:
啥都没用就用两颗铁钉把 也许有奇迹

网友:
这是恒温水龙头吧,拆开也没啥用,里面很精密的

网友:
最便宜的就是找个粗细差不多的钢丝折成带勾的V字形,用最大的力气,正常情况下都可搞开

网友:
有通用角磨机扳手

网友:
弯头外卡簧钳子可破,老手也可以用尖嘴钳试试

网友:
和淋浴混水阀是一个样的,我当是用螺丝刀跟钳子一点一点敲下来的。

网友:
弄把大剪刀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