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新课程复制门禁卡

楼主(2020-05-04):
新入手的pm532   成套产品需要自己组装  到手复制了一张感觉速度很快  明天去尝试  顺便请问各位谁有485  软件  通过485可以读取芯片信息吗  要是不能   用啥读芯片信息比较好呢  谢谢

网友:
多少钱一套

网友:
同问,多少钱一套

楼主:
统一回复 70  这是入门级别  这个也是深坑  价格都不低

网友A:
mifare经典工具NFC就可以读写13.56MHz的卡片数据

网友B:
能帮我把ID芯片的门禁卡复制到小米手环3 NFC版的上面不

网友:
这个未玩过,值得研究。

网友C:
我买的最便宜的20几块钱红色pcb的那种pn532一样的用,
复制小区门禁卡到小米手机上的话, 稍微有点麻烦,因为小米手机不能直接复制有密钥的门禁卡,  需要那种0扇区可写的CUID卡转一下, 就是先用pn532把门禁卡数据解密出来,然后0扇区部分写到CUID卡上,  然后用小米手机复制这个卡,  然后用pn532改写小米手机门禁卡加密部分的数据。

网友:
没有研究过 学习了

网友D:
记得这种只能复制I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把ID芯片的门禁卡复制到小米手环3 NFC版的上面不

id卡不行的 只能是ic卡 这个设备是单频的   话说 如果自己门禁机是双频的 可以尝试直接刷卡 把显示的id卡号给物业 据说也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fare经典工具NFC就可以读写13.56MHz的卡片数据

不太懂  卖家没给这个工具  今天做了一张卡 明天去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最便宜的20几块钱红色pcb的那种pn532一样的用,
复制小区门禁卡到小米手机上的话, 稍微有点麻烦,因 ...

哪壶不开提哪壶   那种便宜的是ttl接口需要转接  开始没留意  买了这个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这种只能复制ID卡

这种只能写ic卡 不能写id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懂  卖家没给这个工具  今天做了一张卡 明天去试水

我是用手机刷单元门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手机刷单元门禁的

手机有的可以复制 有的不能复制 我手机能复制别人的  不能复制自己的  今天做的卡没问题 明天就复制手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  卖家没给这个工具  今天做了一张卡 明天去试水

手机工具,网上下的

网友:
这东西主要还是在软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d卡不行的 只能是ic卡 这个设备是单频的   话说 如果自己门禁机是双频的 可以尝试直接刷卡 把显示的id卡 ...

哦,用带nfc功能的手机能查看到ID编号。有时间了去试试

网友:
可以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到外面罢摊复制门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