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数控电源完工

楼主(2020-05-04):
磨磨蹭蹭 数控电源终于完工了,精度还需要继续优化 方案为stm32 + xl4016 ,恒压恒流模式外观
加群一起交流860521918

正面照
后面板
调试视频
外观展示
输出开关
USB快充
界面切换
恒流模式

网友A:
可否交流一下控制方式和运放选型?
之前也做过xl4016加运放的数控方案,因为运放迟滞性和带宽的问题搁置了.主要现象就是电感啸叫,毛刺,
因为和xl一直有合作,也和他们的fae交流过,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希望LZ可以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交流一下控制方式和运放选型?
之前也做过xl4016加运放的数控方案,因为运放迟滞性和带宽的问题搁置了.主 ...

我用运放直接控制xl4016恒流,其它dc-dc芯片也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B:
这个数控的原理去哪里学

网友:
可否分享制作资料,或出套件什么之类的?

网友C:
有套件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套件买吗?

有套件 有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控的原理去哪里学

怎么改成不扣的

网友:
套件几米?参数?

网友:
套件多少米!

楼主:
看看多少人吧 150左右

楼主:
微信小程序界面
wechat_upload15888673875eb4313befe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