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支持直流输入12v输出的大电流电源呢

楼主(2020-05-04):
像路由器12v 2a的电源用50v直流输入就可以用,像笔记本电源50v输入就没有输出,有没有支持直流输入12v输出的大电流电源呢!怎么才能区别能不不能直流输入!

网友:
开关电源啊,淘宝有

网友A:
电压不够而已,70-90基本大部分开关电源应该能正常工作了。你需要低压大电流直接dcdc了,48v进12出的几百w的模块大把,12转5v,3.3也有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够而已,70-90基本大部分开关电源应该能正常工作了。你需要低压大电流直接dcdc了,48v进12出的几百w ...

我的80v没有!

网友:
去找 电动车配件    转 12V 变压器  就行,  基本标称10A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