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二手博世GWS 6-100角磨机,看看能用么?

楼主(2020-05-04):
突然捡了个二手博世GWS 6-100角磨机,拆开看看,应该是仿的吧?这做工,一般用用能对付么?
上图:

END

网友:
为啥说是仿的呢? 做工还好,用应该可以

网友:
100角磨机。。德国原产,这价格要上天了,低端角磨机,早就是中国大陆产了,MADE IN GERMANY..。。。。亮了

网友:
碳刷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肯定是假的 勉强用用还行

网友A:
我觉得不错了,假的大多不做动平衡,当然我没见过真的。

网友:
仿的,真的齿轮是直齿的

网友:
假的错不了

网友:
假不假不一定,但肯定不是大陆的原厂,原厂是直齿,实际不如这斜齿的.网上这型号假的很多,搞不好这真是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错了,假的大多不做动平衡,当然我没见过真的。

动平衡跟真假没关系,我就没见过不做动平衡的,就算是小厂做的,都做到这份上了,不差一个动平衡,不做的话这么高转速上去就完了,生意还做不做了.

网友(2020-06-12):
这个是国产,仿冒“博士”只能说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错了,假的大多不做动平衡,当然我没见过真的。

国产的,我拆了不下10种,但没有发现不做动平衡的。

网友:
风扇假,动平衡的坑,一般为铲坑,不是铣钻坑

网友:
作为一个月平均修二三十台的维修员说原装碳刷不是这样的

网友:
几个关键点可以判断真假博世角磨机,一传动齿轮博世是直齿,二定子线圈是整包看不到祼露漆包线的,另外主要零部件都要博世钢印或编号,就连博世外壳都有生产日期编号,而且加入了阻燃石英材质,用打火机试烤一下顶多发黑不会燃烧,高仿外壳一点就燃

网友(2023-04-28):
虽然没有同款博世角磨机,但有几点可以确认是山寨。
1. 齿轮箱与外壳用的是十字螺丝,正品是一字星形组合螺丝;
2.正品的定子线圈不会这样用纸固定;
3.正品定子动平衡是梭形。

网友:
我以为小厂不做动平衡

网友:
真假也分不出

网友(2025-01-16):
分辨不出来真假

网友:
做工还好,用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