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冰箱重锤式电流启动器(JQ-4.60/DL91H)

楼主(2020-05-04):
亲戚的一台万凌冷柜坏了,现象是开机10秒左右就断电保护了,查了一下原来是过载保护器动作,测了一下压缩机的启动绕组是16欧姆,运行绕组是10欧姆,压缩机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雪种泄漏后长时间运转导致压缩机卡缸抱轴,最后就过载保护器动作了。先把冰箱重锤式电流启动器拆开清掉里面的氧化物,再用皮锤敲打压缩机一篇,最后开机发现过载保护器不动作了,压缩机正常运转,但是不制冷,果然是雪种泄漏。

楼主:
再说一下冰箱重锤式电流启动器的工作原理:重锤式是利用电动机启动电流大过运行电流几倍的原理来工作的,在压缩机启动瞬间,运行绕组的电流很大,原来位于启动器线圈底部的滑铁在磁力作用下向磁场最强的线圈中部移动,就压缩上面的弹簧,弹簧就推动触头动片向上移动并压在静触点上,这时候启动绕组就有电流通过,转子开始旋转,转子高速旋转后运行绕组电流减小,启动器线圈磁力也减小,滑铁在自身重量和上面触头动片重力作用下又滑回到启动器线圈底部,启动绕组断电开路,启动器就完成了启动工作。

网友:
如果制冷剂多处泄漏,建议买台新冰箱。我觉得每台落地扇应该也可以配启动器,启动时接分相电容,几秒后断开分相电容提高轻载能效。

网友A:
很老的东西,现在都用PTC起动了

网友B(2021-05-11):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东西,现在都用PTC起动了

大功率带启动电容的压缩机还是重锤,PTC带不起来的

网友(2022-06-23):
冰箱重锤式电流启动器 感觉耐用 皮实.

网友:
原理和汽车启动马达有些像?

网友:
冰箱重锤式电流启动器 感觉耐用 皮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说一下冰箱重锤式电流启动器的工作原理:重锤式是利用电动机启动电流大过运行电流几倍的原理来工作的,在 ...

这和电阻式启动原理相同,不过不需要离心开关,降低了成本。

网友:
问题分析准确

网友:
重锤式电流启动器

网友:
里面有二两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带启动电容的压缩机还是重锤,PTC带不起来的

对头

网友:
重锤比热敏有优点就是连续启动前几天有个网友就ptd连续启动失效缺点是触点打火多易接触电阻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