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滑丝了,才用两次,网上买的立牌千斤顶,质量太差! 求推荐个,换雪地胎

楼主(2020-05-05):
目前这个2019年买的立牌千斤顶,2019年11月份用一次,今年2020年开春又用一次换下雪地胎,

升起后,这货拧不动了,上升下降都拧不动,最后硬着头皮,使劲!

太坑人了,我用时候,还特意涂了润滑油!

再推荐一个千斤顶吧,我有2套轮毂,直接换雪地胎用。一年只用两次,春天,秋冬;

网友:
买个液压的吧,这种简易千斤顶只是应急用的

网友:
你这一次相当于短时间内用四次,就这应急的东西,换一个胎都费劲。

网友:
还是弄个液压的.
这种剪式的.不耐用.

网友:
我福特车上的随车工具,五一节正好遇到个小面包在家门前掉沟里了,用我车上的千斤顶帮人家救车,顶起来救出来后,拿回来发现千斤顶发热啊。

网友A:
通润
通润
通润

网友:
2手大牌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润
通润
通润

这款评论有说 降下来费劲的

网友B:
还是液压的靠谱,这玩艺太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液压的靠谱,这玩艺太费劲

液压的放在车上,太重啊,再说也占地方,不能收到工具箱里面

网友:
液压的,高度是问题

网友:
后备箱放液压的没问题吧!

网友C:
什么车 建议买大众老宝来高尔夫铝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车 建议买大众老宝来高尔夫铝合金的

咸鱼拆车的

楼主:
打算上这种螺旋的千斤顶,因为上面液压那种1是漏油,2是年头长了油会堵 ,3是评论很多说降下来后不自动回落,从车底拿不出来的。。

这种螺旋的,好像一些金杯车,三菱越野车原厂随车有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评论有说 降下来费劲的

我原车配的就这样,去年用了一下很好啊,一拧泄压就下来了。高度是问题垫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上这种螺旋的千斤顶,因为上面液压那种1是漏油,2是年头长了油会堵 ,3是评论很多说降下来后不自动回 ...

机械千斤顶,

网友:
看图像是螺杆是矩形或者梯形螺纹磨成三角螺纹了,要是螺母配错了可就找乐了

网友(2020-06-06):
拧不动千万别硬来,WD40喷喷,再上点机油

网友:
定制一个螺纹杠换上就行。不管怎么说这东东轻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