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闪存一个IO脚断线还能用吗

楼主(2020-05-05):
断线的是DQ7,用二极管挡测量对地二极值无穷大,应该是内部断线,上测试架发现第二个ce的ID乱码,这种片子还有利用价值吗?首先指定ce开卡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可以考虑物理屏蔽掉1-2个ce开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物理屏蔽掉1-2个ce开卡试试

屏蔽过,ce反而变多

楼主:
比如屏蔽了一个ce脚,直接变成8ce,当然也是不能正常用的

网友:
安国有可以指定CE的版本可以开

网友:
屏蔽这个ce,只开两个ce就行

网友B:
这是数据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数据脚吧?

对啊,所以我觉得屏蔽ce应该没用吧

楼主:
个人认为这个是data脚断线,屏蔽ce应该没用,而且我后来也试过了,让乱码的ce屏蔽掉了,变成全FF,安国也是提示有不同ce分部,也就是他还是认到了那个ce,只是id全部变成了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