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变压器铁芯功率

楼主(2020-05-05):
大家看看这个环形变压器铁芯能做到多少瓦

网友:
40瓦左右,不能再多了。

网友:
大约在50-70瓦之间
具体看绕线工艺水平

楼主:
环形变压器和EI变压器铁芯功率计算有什么不同?

网友:
hifidiy论坛好像有帖子介绍功率计算

网友:
70va差不多了

网友(2023-04-29):
变压器铁芯尺寸和功率,并不是完全一对一关系。和铁芯材质,制造工艺也有关系。
如果铁芯一定了,那么和绕组的绕制工艺,漆包线纯铜还是铜包铝也有关。
所以一般说的某铁芯能达到多少功率,都是指常规普通工艺下的。
《新编电子变压器手册》2007.6第1版,P267页上的环型变压器参数表供参考:

网友:
另外也和工作状态有关,比如是长期连续满载,还是断续不满载工作,散热状态,对输出电压调整率是否有要求,对高度是否有要求,手工穿绕还是机器绕制,次级是多绕组还是单绕组(和绝缘材料占空有关)都有关。按楼主提供的尺寸,对照书上的参数表,铁芯材质也不错的话,如果设计合理和绕制的工艺过关,对电压调整率要求也不高的话,做到150W还是有希望的。(书上一般都是偏保守)

顺便把书上后面几页的详细计算也拍照发上来供参考:

网友:
150-2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