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几个过时但好用的无线路由器和有线路由器,光纤猫,5元一个,无任何...

楼主(2020-05-05):
以下单天线无线路由器和有线路由器都是5元一个,都不带电源。电源另购,5元一个。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虽然便宜,但都保证质量。一律走淘宝或者闲鱼。

1.DI-624+A 54M无线路由器,老当益壮,名牌产品,性能可靠。我在家里面用了4年最近才换下来了。非常稳定!使用7.5V,1.5A电源。5个网口,一进4出
2.TENDA N3, 150M无线路由器,体积很小,但功能齐全,还有桥接功能。两个网口,一进一出。9V小电源

3.TPLINK WR745N, 150M无线路由器,功能齐全,5个网口,一进4出。9V小电源
还有其他若干单天线无线路由器,都是5元一个!都使用9V小电源.

下面的是有线路由器,只能连接网线。
八口FAST,10元一个。
五口的有线路由器,5元一个。

还有一个很小的光纤猫,华为 HG8120C,10元。不带电源。

网友:
300m的没有嘛?

楼主:
如此低价好用的无线路由器,欢迎网友挑选!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大华硬盘录像机里面有一个500g的硬盘。好用无故障。除了12伏电源无其他配件。100元运费15元。
佛山产的cdx8000集团电话,30元。带电源线一根。
各种便宜的无线路由器,单天线,带电源,150M,都好用,10元一套!

楼主:
腾达NH316,采用美国博通(Broadcom)芯片,与苹果产品同WIFI芯片组,拥有完美的性能表现,数据处理能力迅速,无线传输速率稳定,让您在线游戏与视频更加稳定与流畅。采用腾达最新的天线内芯技术,外置3根5dbi高增益全向天线,300M的无线传输速率,信号更强,传输距离更远,信号覆盖范围可达300平米,安装设置软件从用户角度开发设计,采用全新的设置界面,带有联网诊断功能,辅以安装操作提示,全程指引用户轻松完成安装,上网设置只需一步,可以根据不同用户上网需求分配每台电脑的上网带宽,避免个别用户使用迅雷下载软件或在线高清电影占用过多带宽影响其它用户正常的网络使用.

20元一套,带电源,带网线!运费5元!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DLINK DI624+ 54M无线路由器,老当益壮!性能稳定,带7.5V 2A的电源,10元一套!性能稳定!名牌产品!5个网口。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昂达主板,带AMD X180 CPU,带2根2G 二代内存。无挡板无风扇。价格:50元。性能良好。主板集成显卡。  运费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梅捷主板,主板集成显卡,带DVI,VGA两种接口。使用二代内存,有4个内存插槽,赠送两根2G内存,总共4G, 主板带X240 CPU,总共只要60元!运费10元。带挡板不带风扇。

---------------------------------------------------------------------------------------------
华硕主板,使用二代内存,赠送两根2G内存,主板带X240 CPU,主板集成显卡。总共只要60元!运费10元。带挡板不带风扇。

网友:
价格不错,就是有点过时了

楼主:
1.5米的成品网线,2元一根。
台式机的电源线,3元一根
VGA显示器的信号线,4元一根
DVI信号线,4元一根
笔记本的电源线,梅花头的,4元一根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