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澳克士16W LED灯管闪烁拆修

楼主(2020-05-05):
一支OKESLED灯管,16W/1.2m,用了两年多,亮度逐渐降低,继而出现闪烁,不能正常使用了。
用指甲很容易就抠开端部塑料灯头的盖子,即可见到驱动电路板,轻轻拉出驱动电路板可见玻璃管内的LED灯条。

考虑到灯条亮度均匀,重点检查驱动电路。整个电路板上没几个元件,加上两条交流电源线和两条直流输出线。

集成电路芯片是XH1102,查不到相关资料,猜是恒流驱动电路。

电路板上面有两个电解电容,体积较大的那个6.8μF/400V电容顶端异常鼓起,应该失效了。

抬起该电容,发现该电容正好在整流桥堆MB10F的上面,估计该电容长期受热而在高温下工作,电解液干涸而失效了。

焊下鼓胀的电容,用万用表检查,发现几乎没有容量了,而且漏电很严重。
焊上相同规格相同尺寸的电容,将电路板小心装入灯头塑料壳中,通电试验,灯管恢复正常。

修理10多元钱一支的灯管,没有多大的经济意义。但是利用业余时间,能让旧灯管复活,减少资源消耗,也是一件乐事。

网友:
折腾是乐趣,不谈经济意义。

网友:
我捡过几支一米二的LED灯管,拆开发现都是电容失效,但失效的是小个头的电容,大个头的还有容量,我全换了就好了,你这个最好连小电容也换了,毕竟也是在封闭的环境下长期烤鸡,容量应该有所下降

网友:
修理10多元钱一支的灯管,没有多大的经济意义。但是利用业余时间,能让旧灯管复活,减少资源消耗,也是一件乐事。

这句话,深以为然。哈哈。。。。

网友:
这个灯头设计的科学啊,居然有个盖子可以打开。我捡的都是整个灯头一体的,想要拆下来麻烦死了,先用热风枪一百多度吹,吹热后再用修成弧形的薄铁片插进灯管与灯头之间的缝隙里,把缝隙里的一圈白胶全部铲断,才能把灯头拿下来。稍不注意还会把玻璃管给弄爆了,那就前功尽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