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无刷电机轴承工具

楼主(2020-05-05):
(图片)

网友A:
没太看懂,镊子做那那种样子不是要向外钩吗,向下冲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镊子做那那种样子不是要向外钩吗,向下冲是啥意思

双轴承,中间有隔断,拆卸只能一边一个的拆,镊子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镊子做那那种样子不是要向外钩吗,向下冲是啥意思

是在后面冲镊子那个钩   轴承就出来了

网友:
镊子做那种样子向外钩不行力不够,向下冲可以受力

网友:
思路正确  工具运用得当

网友:
楼上解释清晰明了,秒懂

网友:
办法不错,捏子尖韧性是关键。

网友:
里面很精密的

网友:
这样毁镊子了,用一根铁丝弯成U型,两头砸扁弯折90度像你镊子那样,然后按你的方法做就行了

网友:
    这也能修啊,骚年,哈。

网友:
和硬盘电机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