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处理爱华CR-DS15收音机液晶面板缺笔画故障

楼主(2020-05-05):
近期在某二手网站看到一个爱华牌CR-DS15收音机,报价40元。
经过询问卖家说是她也是买的二手货,现在故障是:液晶不显示,音量关不紧,关了还有噪音,自定义为故障机,特别说明:卖出后不换不退。

该收音机本来就是低端机,使用的是东芝TA8132芯片,没有进行降噪处理,芯片自身背景噪音极大,是机器的特色和同时D3也有这种情况存在。
卖家说的噪音大,应该不是问题。另外,液晶出现笔画问题,这机器使用东芝9548和9718进行芯片控制,鉴于芯片的稳定性,出现故障的概率降低。
一般出现缺少笔画,可能是存在如下问题:
1、固定液晶的铝合金的外框松动;
2、信号传输不畅,可能是排线断;
3、液晶屏漏液或其他故障;
4、嵌入式芯片故障;
5、供电不足;这个可能不是问题,更换电池就好了。
我根据这个情况分析,卖家不是傻子第5个原因,应该可以排除了。
于是询问,卖家是否拆修?因为如果卖家拆修过,机器的不确定性太大。让卖家重新拍和机身,看没有撬痕。于是,拍下了。
等待三天,收货后,安装机器发现,果然有噪音。但是这个不是故障,因为原厂就有这毛病。经过检查仅仅是液晶故障。
拆机后,发现卖家原来自己拆过机,看模样自己小修了一下没修好,我瞬间脸绿了,卖家修了,没修好?
我拆掉后,液晶信号传输是古老的斑马条,我清洗了斑马条,翻新了金手指。安装回机器,故障依旧。

按紧铝合金夹板,问题也是如此。

看起来问题并不简单,然后翻出万能表,量一下晶振1v左右电压,正常。
PCB导入到调谐板的所有导线,都是通路状态,不存在信号不畅通。

这样的问题,不太可能是PCB板故障,PCB上的下部分管调频解码,上部管音频功放。

问题只可能出现在上图的调谐板上。这个小问题一般不是CMOS的故障,因为调谐是正常。这个板上还发现9k和10k调谐的波段开关,这个机器这工艺水平居然,还支持其他国家的波段,直接出口货啊。检查金手指对地电压1.1v,液晶屏驱动电压正常。液晶屏拿起来手机照射发现并没有任何问题。
奇怪了,还找不到问题。这种情况说明机器本身根本没有出现问题,很可能是卖家或前面的使用者,手欠,拆机拆坏的。
于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寻找。发现该调谐板是依靠是个塑料卡在机壳上的,液晶板又是通过金属板别在pcb板上的,而是个金属被前卖家扭残了,也固定住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画箭头的部位,主机板是和铝框通联的状态。而手残的卖家,拆掉别不住,别坏了。

我给箭头的部位加固,融锡。

翻转机身,看见已经有显示了。于是把导电不良的都个加固和融锡。
然后安装到外壳里,发现已经恢复正常了。

你看做液晶屏的左边,显示TV?
我记得这个机器只会显示AM和FM,现在显示TV。说明本机支持TV的,只不过没打开而已。
将调谐主板短路,复位,主机已恢复正常。
通电试听,温暖大气,好了,翻新一下。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加固的金属扣造成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加固的金属扣造成的故障?

那个金属扣不仅起加固作用,还有需要和调谐板的PCB导通。

网友B(2021-09-11):
这个机器的FM 怎么样,看见阿里的海鲜市场很多,都是30一个,不报好坏的。风险大吗,修复率高不高

网友(2021-10-18):
已经入坑一个,没有显示,拆开看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方案应该给很多厂家贴牌,国产的,不知道哪个厂家
看到好多小机器都是这个方案,海鲜市场的大多都是这个故障,不能显示
楼主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FM 怎么样,看见阿里的海鲜市场很多,都是30一个,不报好坏的。风险大吗,修复率高不高 ...

背燥非常的大,耳机声音小的时候听起来非常的难受。FM接收质量一般

网友(2024-05-19):
将调谐主板短路,复位,主机已恢复正常。

这个怎么操作?我更换音量电位器。收音机现在只有噪音了。谢谢解答

网友(2025-07-18):
挺好的,用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