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国产鹰视安无刷角磨机

楼主(2020-05-05):
一直想买个无刷充电角磨机,但是进口的太贵,自己diy下来也不便宜,这款国产货51时候买的,价格可以说是白菜价,还是一套,到手直接拆了给各位看看,好坏先不说,先看图

网友:
来瞅瞅,留个记号

网友:
空载电流测过了吗?

网友A:
电池内阻将近20毫欧不太好。

网友B:
99的吧,机头是轴承还是轴套?运行机头有杂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将近20毫欧不太好。

你看错了吧,电池内阻9.14毫欧

网友D:
你刮刮电机线圈,铜的还是铝的?最近就是这个没人拆出来

网友:
我去年也买了这个,便宜不用来干重活,凑合用吧。晃动时候机头有响声不知道是不是润滑脂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的吧,机头是轴承还是轴套?运行机头有杂音吗

一套价一百多点,机头没拆出来,试了下拉不出来应该是轴承,运行声音还行,毕竟是新的,带软启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刮刮电机线圈,铜的还是铝的?最近就是这个没人拆出来

这点铜没必要用铝线吧,感觉电机有点短

网友:
同款机器  电池不一样  我去年买的

网友:
这样看,无刷无论用铜还是铁芯比有刷少多了。

网友E:
家用偶尔使使的话可以吧

网友F:
这电池内阻比较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池内阻比较牛逼啊。

左右这是两并的内阻,单节应该在17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用偶尔使使的话可以吧

偷电瓶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错了吧,电池内阻9.14毫欧

两并的

网友:
大功率保护板  还不错  影视安那个电锤也还行  活动时候很便宜

网友:
偶尔使使的话可以吧

网友:
等待后续使用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