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电测是杂牌?

楼主(2020-05-05):
去年看了雪MM的帖子,一时心动,头脑发热入手了一块众仪电测ZT-M0。这块表作为一款新产品,还支持很髦的手自一体功能,电池还是AA的,不心动也难啊!

不过,雪MM在帖子中提到了这款万用表外观做工有些粗糙,壳子有漏洞有毛刺,上论坛搜了一下,才知众仪是网红表,不是个大牌子,还有网友反映众仪垃圾,安全性不到位……所以,果断七天无理由,重新入手了一款优利德炮灰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想怎么用,就平时修修洗衣机空调测个电压电阻电容什么的又不需要精度,其实是误差过得去的情况下越便宜越好,作为工具来用其实是用不出好的,一直和老虎钳改锥放一起也不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想怎么用,就平时修修洗衣机空调测个电压电阻电容什么的又不需要精度,其实是误差过得去的情况下 ...

和老虎钳改锥放一起需要表皮实耐用一点的

网友:
我上一周也买了一个,就是速度慢一点。其它还好,偶尔用用能简单修一下家电的小问题就好

网友:
一般修家电的一个830都够了,工具这种东西不用跟风,自己合适就行,当然安全性还是第一的

网友B:
腾讯QQ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杂牌,淘宝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腾讯QQ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杂牌,淘宝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杂牌。

那个时候瀛海威牛逼

网友:
众仪用点心把显示做好点就好了,让人最直观的观看的东西都做得那么勉强,让人怎么爱得起来啊!!!

网友:
小牌子厂家吧,东西呢属于低端便宜大路货。

网友:
众仪定位就是炮灰表,除了显示效果差点,其他基本都是好评的

网友C: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用贴纸把电流插孔堵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用贴纸把电流插孔堵上了

从一个角度解释就是厂商贴心,提示新手不要用电流插孔测电压。
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掩盖自己的缺点,众仪保护做的不行,误用档位很容易烧毁,不像大牌子保护措施完善最多烧保险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一个角度解释就是厂商贴心,提示新手不要用电流插孔测电压。
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掩盖自己的缺点, ...

胜利890c+我测完电流忘记把表笔换回去了,然后第二次拿来捅220v,就烧了200ma的保险,其它档位鸟事没有

网友:
最近撸的众仪C1做工还将就

网友:
网红表,铺天盖地都是相关的帖子,这是厂家营销的一种手段。

网友:
只和优利德比的话,确实是。

网友:
众仪zt98  100  101什么的,显示屏角度太差。不能平躺,只能立起来看,而且支架又太差,容易倒,测电阻速度慢,希望改进一下。

网友:
论做工,还是胜利和优利德不错。性价比另说

网友:
功能可以,做工一般。

网友:
本来就是个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