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天猫精灵智能开关拆解,不要侮辱“差”这个字

楼主(2020-05-05):
以前购买的5元一个,东西还能说的过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28

现在7元一个,简直了.............

联系开关11次????

继电器外壳比较脆

芯片打磨了  KGKZQ*****MA

SM7015
12V150mA PWM控制功率开关芯片

很多原件 斜着

玩玩的,不要当真,结婚是不可能的!

网友:
单片机型号打磨挺搞笑的,真的能模仿的人还会不知道型号?

网友A:
我也撸了一个,蓝牙连接的,没有任何价值。哪个打磨型号的估计是蓝牙芯片,不是单片机。

网友B:
客服真能瞪眼说瞎话,说本来就没有说手机远程控制,等你给他截图页面上有,又抵赖说没说手机独立控制,关键是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抵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服真能瞪眼说瞎话,说本来就没有说手机远程控制,等你给他截图页面上有,又抵赖说没说手机独立控制,关键 ...

手机可以独立控制,其实就是一个蓝牙开关,和WIFI没有任何关系,稍微远一点不行,有墙隔着不行,总结:没有价值。

网友:
确实做工看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可以独立控制,其实就是一个蓝牙开关,和WIFI没有任何关系,稍微远一点不行,有墙隔着不行,总结:没 ...

确实是蓝牙芯片,只能近距离玩,不是wifi版的。

网友:
老早买过一个天猫精灵控制的 手机天猫精灵也行,做工比这个好 用了几回就变常开状态了

网友:
我看到是蓝牙控制的就不买了,除非你有天猫精灵配合使用,否则就没什么卵用了。

网友:
这焊工估计还不如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蓝牙芯片,只能近距离玩,不是wifi版的。

wifi芯片都没有,肯定只能蓝牙控制啊。

网友:
我也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服真能瞪眼说瞎话,说本来就没有说手机远程控制,等你给他截图页面上有,又抵赖说没说手机独立控制,关键 ...

抵赖嘛,
不理直气壮一点儿谁信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撸了一个,蓝牙连接的,没有任何价值。哪个打磨型号的估计是蓝牙芯片,不是单片机。 ...

我还撸了3个,这个亏大了····

网友C:
我撸了8个,结果天猫精灵能找到队友但是配对失败,卖家说等天猫精灵更新就好了,都装到灯里了,到时候试试看吧,懒得拆下来退了

网友:
7块钱你想买啥?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
我当时也要想手机直接控制,后来看看拆机图,不太像,最基本的是没wifi天线啊,怎么联呢,结果给我瞎蒙蒙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撸了8个,结果天猫精灵能找到队友但是配对失败,卖家说等天猫精灵更新就好了,都装到灯里了,到时候试试 ...

我用天猫精灵X1可以配对成功。看卖家详情,没找到可以远程控制的描述。质量确实不咋地,开着灯突然灭了,控制失灵,关闭电源再开又正常了。卖家详情介绍,连续开关六次恢复出厂设置,开关贴纸却写着11次,还有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