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问题?红绿灯都亮,加负载风扇不转

楼主(2020-05-05):
现在是插上充电器红绿灯都亮,加负载风扇不转!怎么维修!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出口电压测过没?先要排除输出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口电压测过没?先要排除输出线的问题

有电压,充电也有300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口电压测过没?先要排除输出线的问题

功率能达到200多瓦,就是风扇不转,红绿灯全亮!

网友:
风扇线焊点有电压没,风扇线断没,风扇坏没坏。确定后再看其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能达到200多瓦,就是风扇不转,红绿灯全亮!

你会用万用表吗?运放358知道怎么测吗?那两个灯以及风扇都是由358根据取样电阻上的电流控制的,如果要准确判断需要测一下358的两个运放各个脚上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楼主:
1,7,8有10v多的电压,2,3,6脚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用万用表吗?运放358知道怎么测吗?那两个灯以及风扇都是由358根据取样电阻上的电流控制的,如果要准 ...

我现在把风扇接口旁边的三极管短接两支脚,全部亮红灯,风扇也转,就是不知道充满会不会转灯,178脚有10v电压,23脚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风扇接口旁边的三极管短接两支脚,全部亮红灯,风扇也转,就是不知道充满会不会转灯,178脚有10v ...

不一定没有电压,可能是电压比较低你忽略了,比如零点零几V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没有电压,可能是电压比较低你忽略了,比如零点零几V那种

短接了之后3脚有0.8v的电压!

网友B:
从电路图看,2、7相连,既然7脚有10多伏的电压,2脚没有,2与7之间线路肯定断了。

网友:
358的1脚和7脚是两个运放的输出端,一个控制红灯一个控制绿灯,正常情况下这两个输出的电压是刚好相反的,一个有电压另一个就应该没电压。你先找出红灯和绿灯分别对应的是1脚和7脚中的哪一个,然后再去测对应的运放输入脚的电压正常不正常。比如现在绿灯亮不正常,假如绿灯对应的是7脚,那你就去测5脚和6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如果这两个脚的电压不正常就再去看这两个脚的电压是从哪里来的,一步一步顺藤摸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电路图看,2、7相连,既然7脚有10多伏的电压,2脚没有,2与7之间线路肯定断了。 ...

这电路图是我从网上随便找的,跟楼主的充电器不一定对得上

网友:
先要判断风扇的好坏,隨便用个直流12V左右电源可以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了之后3脚有0.8v的电压!

刚看了一下你板子上的走线,应该1脚对应的是绿灯,下图中圈起来的两个电阻,一个是连到2脚一个连到6脚,你先测一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正常吗?另外358的2脚和3脚的精确电压是多少量一下(要在插着电瓶充电亮绿灯的情况下量,原来的短接三极管取消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你板子上的走线,应该1脚对应的是绿灯,下图中圈起来的两个电阻,一个是连到2脚一个连到6脚,你 ...

这两个阻值是多大的,明天我量一下!

网友C:
5551可能坏了,换个试试,8050也可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1可能坏了,换个试试,8050也可以代换

三极管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阻值是多大的,明天我量一下!

你的图片电阻色环看不清颜色,你自己根据颜色用下面的计算器算一下看看,另外这两个电阻如果色环一样的话那阻值就应该是一样的,如果量出来阻值一样应该就没问题:
http://www.elecfans.com/tools/sihuandianzu.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你板子上的走线,应该1脚对应的是绿灯,下图中圈起来的两个电阻,一个是连到2脚一个连到6脚,你 ...

不是电阻的问题,两个都是1k的电阻,都有970多欧,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