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几个口罩

楼主(2020-05-05):
拆几个口罩,从上到下,第一排锦绣粤兴kn90  政府投放普通医用口罩  政府投放耳挂式医用外科口罩
第二排  政府投放系带式医用外科口罩  豫北医用外科口罩
第三排  袋鼠医生儿童医用外科口罩    年前不知道买什么送的普通口罩

剪开后,基本都是三层结构,锦绣粤兴的是4层,那个普通口罩中间层非常薄

点燃后,除了普通口罩,其他都有熔喷布层

鼻梁条锦绣粤兴的是双铁丝,闭合比较严,豫北的是塑料条,闭合不严,其他都是单铁丝

过滤效率手边没有合适的仪器,就不测了,谢谢观看。

网友A:
喷融层现在很多小作坊都能做了,但过滤效果未知,很多都没消毒、静电驻极等,用的原材料质量也未知。所以,有喷融层只是效果好点,但有多好就不知道了

网友B:
缝边是什么机器,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缝边是什么机器,是什么原理?

超声波焊接的。超声波焊接是利用高频振动波传递到两个需焊接的物体表面,在加压的情况下,使两个物体表面相互摩擦而形成分子层之间的熔合。详细自行某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缝边是什么机器,是什么原理?

分子层之间的熔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融层现在很多小作坊都能做了,但过滤效果未知,很多都没消毒、静电驻极等,用的原材料质量也未知。所以, ...

疯狂时期如果厕所有三相电绝对会去厕所生产,只要是聚丙烯都可以拿来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焊接的。超声波焊接是利用高频振动波传递到两个需焊接的物体表面,在加压的情况下,使两个物体表面 ...

我感觉你解释的够详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融层现在很多小作坊都能做了,但过滤效果未知,很多都没消毒、静电驻极等,用的原材料质量也未知。所以, ...

确实有熔喷层过滤效果也未知,但是有一定比没有好

网友D:
我这里别人给的30多个普通防尘口罩竟然只有两层,喷融布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别人给的30多个普通防尘口罩竟然只有两层,喷融布都没有

很多普通口罩都没有熔喷布,戴最少要医用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别人给的30多个普通防尘口罩竟然只有两层,喷融布都没有

现在冷静下来了,我才敢说。

外形一样的平板口罩,实际从分层就是三种。
一种只有一层,主要用于档口销售,按摩防喷。后来演变出两层、三层,但是本质没变都属于这种。
二种是工业除尘,有喷布但是没有加极和厚度也不够,主要是过滤大颗粒的灰尘。
三种是雾霾除尘,喷布的克数就比较高了,有加极,但是对防水不是太好。

这就是市面上能见到的平板口罩,当初所谓的假口罩,多数是第一第二类的以次充好,第三类的蒙混加价。

这三类都是不及医用口罩的,但是市面上最多,库存也最大。       当初采购还感谢我们的狗头军师,三小时培训出一群饿狼,都在买滴露,我们搬84,然后就是过氧乙酸。新闻一说滴露没用,我们已经差不多存够了小区消杀所需,最厉害时候社区都垂涎我们的库存,能不能分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多普通口罩都没有熔喷布,戴最少要医用级

有的话克数未必够,克数不够,熔喷丝的密度就不足,加极后捕获能力也会差。      使用时候就会很局限,而且那同样效果的碗型的或折叠的,比平板要好。

这些未稳定前都会制造出不安,所以不能说,我们军师都是当面培训,不敢发群或信息。

其实很简单,碗型和折叠的,戴在嘴上是又距离的,就算液体沁透了过滤层,导致过滤失效,也不会接触到嘴,因此比平板很容易接触到嘴唇要好。           当事他能想到,所以他是军师,我们都是大头兵,只能出钱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话克数未必够,克数不够,熔喷丝的密度就不足,加极后捕获能力也会差。      使用时候就会很局限,而 ...

我发的这几个口罩,都是政府投放的,质量应该可靠,医用外科的对防渗是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