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要做100kv电源 20kv二极管用FR107 弄20个串联靠谱不

楼主(2020-05-05):
高压整流管电流太小  价格也不便宜貌似  而通用的FR107之类很便宜 2分一个吧  我用20个串联效果如何?  主要琢磨万一输出短路  因为107的电流大 也不容易烧

本来还想用整流桥做 因为一个MB10S里面4个二极管  3分一个  可以当2并2串用 当个2kv的整流管用 只不过后来想了下整流桥不是高频的  如果频率高了损耗大

只是 整流管直接串联效果可以么? 以前捣鼓示波器的时候 整流管坏了这么干过貌似也没问题

网友A:
老彩电之类的高压硅堆都是多只二极管串联的。200KV的电源,你能有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彩电之类的高压硅堆都是多只二极管串联的。200KV的电源,你能有多大的电流? ...

120kv 电流就2ma 但是短路的话据说5ma的硅堆会坏 更何况硅堆的价格不便宜  20kv的貌似要2毛3毛 琢磨那就用107串联2分钱一个  主要是电流大 1A 就说虚标也有500ma  只是这么串联会不会坏啥的 不可靠

网友:
做直流高压发生器?还是老老实实用硅堆吧。基本不会坏。

网友:
极端的不可靠,每只管子的反向漏电电阻差距大,不能保证反向截止时分压相同,会造成雪崩式个个击穿。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0kv 电流就2ma 但是短路的话据说5ma的硅堆会坏 更何况硅堆的价格不便宜  20kv的貌似要2毛3毛 琢磨那就 ...

可行,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没有问题

谢谢 刚才查了下貌似 二极管耐压就1000v  有个电蚊拍用的型号R4000F R5000F  其中4000F 或者叫RFC4K 便宜点  大概6分钱一个  是4000v 200ma 快恢复  看压降是4v 八成4个1000v串联 既然如此 我串联和 买成品硅堆没区别 无非成品的焊接省事  琢磨不行用RFC4K  5个串联 成本一样 只不过1a变成200ma  但是 价格比 5ma的 2cl系列便宜多了  是个比较折中的办法

网友:
可以,但要筛选二极管参数。

网友:
如果应用准许并分压电阻,是可以的。
另外你可能需要个1000V的数字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