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TC的小太阳能板给锂电充电可行吗

楼主(2020-05-05):
太阳能板阳光下空载7.2V,接上电池后3.8V(电池当前的电压),但是好像没电流
大伙有这样用过的吗

楼主:
电脑打字,手机发图,这样组合方便点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估计充不了多少电吧

网友:
比计算器的大不了多少,估计晒三个月也难充满

网友A:
你不如搞个优惠购版块经常有几块钱包邮的那种太阳能灯的板子,应该比你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搞个优惠购版块经常有几块钱包邮的那种太阳能灯的板子,应该比你这个强:
...

这个灯撸过,不好玩,都不知道被我扔哪去了,唉东西就是不需要的时候到处都是,需要的时候不知放哪了

网友B:
1.需要接一个二极管防止没太阳的时候太阳能板成为负载反过来放电。
2.充电电流很小,晒一天冲十几ma/h左右,这电池没个一年多的时间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需要接一个二极管防止没太阳的时候太阳能板成为负载反过来放电。
2.充电电流很小,晒一天冲十几ma/h左右 ...

原来电池板还可以做负载啊,难怪晒了半小时太阳后电压还低了0.001V,谢谢指点
我已经放弃了,测试这个是为了给ETC改锂电,我单独做一个充电接口,怎么着也得一两年才充一回电吧,充电频率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打字,手机发图,这样组合方便点

这个是氧化铜太阳能电池

网友C:
共享单车车篮里的太阳能板 隔壁论坛2元一片 可玩性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电池板还可以做负载啊,难怪晒了半小时太阳后电压还低了0.001V,谢谢指点
我已经放弃了,测试这个是 ...

请教大家,etc会不会带防拆设计啊,别拆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共享单车车篮里的太阳能板 隔壁论坛2元一片 可玩性很大

求个购买链接,想入点太阳能板玩玩

网友:
太小了 我弄了几块 并联起来给孩子童车电瓶充电没问题 现在太阳大的时候短路有1a左右电流 早上傍晚6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个购买链接,想入点太阳能板玩玩

不会搜那里的老帖子 你从马宝上找吧 多的是  只是价格高低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家,etc会不会带防拆设计啊,别拆坏了

必须带,等没电了再拆就不会失效,拆了后把开关屏蔽,以后就可以随意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