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p b1无线故障

楼主(2020-05-05):
大家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能用什么替换一下。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它坏了?

6个脚全都对地短路??

网友:
发到拆机板块

网友:
无线上的一般都是功放芯片,可以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它坏了?

这个收来时主板掉了好多电阻和电容,没有无线信号。后来大小补了十几个,没有k7p这个6角三极管,但是无线信号都回来了。

网友(2022-02-23):
修它不如当拆件板

网友(2022-12-28):
你确定是这个芯片故障吗?我的没无线我把射频收发芯片供电脚电路板划断电感L12不在烫手,c342两端5伏供电恢复正常出来了无线信号。没找到合适芯片还没换。L12是通过板子给另一面U13芯片供电的,这个就是无线功放吧!

网友:
这么容易坏吗?但愿我的K2P千万别牺牲了。

楼主:
肯定有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