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哪位老大有这个stm32 优盘升级代码

楼主(2020-05-05):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8810-1-1.html?_dsign=45aed206
像使用U盘一样,升级STM32
https://blog.csdn.net/dldw8816/article/details/51321651

想参考一下,下不到

网友: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dbNhKt    可参考

楼主:
谢谢,这个好,大小容量通吃,都可以形成U盘,测试下一步

楼主:
奇怪,我的程序正常运行,但写上就不行
F103C8T6的,我的APP程序14k,在程序main()里一开始就加入了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8005000);
并编译成了BIN,放U盘中也说更新成功,然后就是不行(USB口插电源了)
哪位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103的USB接口嫩做主机度U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的USB接口嫩做主机度U盘吗?

直接接上就会在PC机上出U盘

楼主:
有个看不明白的问题
BOOTLOADE一开始就有这一段
int main(void)
{
#if 0
    APP_Init();
    while(1);
#else
    static int time_tick = 10; // 1S delay
。。。。。

这里 #if 0   看不懂,是在哪说明是在APP条件
app_init是这样的
void APP_Init(void)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FLASH_START_ADDR-NVIC_VectTab_FLASH);

    delay_init();
        LED_Init();

    while(1)
    {
        LED1=0;
        delay_ms(20);
        LED1=1;
        delay_ms(980);
    }
}

看起来并没有跳到我的APP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我的程序正常运行,但写上就不行
F103C8T6的,我的APP程序14k,在程序main()里一开始就加入了
  NVIC_ ...

app  的配置那里除了那句话 这二个勾要注意勾起来  第一个起始地址 和大小 根据你自己的实际值填别抄我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的USB接口嫩做主机度U盘吗?

听说 不行   具体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  的配置那里除了那句话 这二个勾要注意勾起来  第一个起始地址 和大小 根据你自己的实际值填别抄我上 ...

第一图我是设置了,第二图我是把上面的钩去掉,R/O BASE改为8005000,好象没改也不行,还有请教上面的问题,main里和app_init里的,这里面并没有跳转到app的指令,只是把向量表指针指向app的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  的配置那里除了那句话 这二个勾要注意勾起来  第一个起始地址 和大小 根据你自己的实际值填别抄我上 ...

c8t6是64K,我是设置一图8005000和b000

网友:
图二 勾要勾起来

楼主:
勾了也不行,现在我想知道BOOTLOADE在哪个地方跳到我的APP

楼主:
U盘容量默认是100M,这个需要更改吗

楼主:
试了一天,无果,测试了F103ZET6和C8T6,都不行,除了上面两图的修改之外,在MDK中还有没有要改的地方呢

楼主:
哈,终于搞定,APP里,systeminit必需放在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8005000);之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终于搞定,APP里,systeminit必需放在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8005000);之前 ...

恭喜  准备做什么内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  准备做什么内容啊

谢谢,做一个APP更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的USB接口嫩做主机度U盘吗?

不能,103只能做从机,如果需要做主机可以使用107

网友(2021-09-15):
支持用户自定义加密算法和完整校验算法,极致安全;
支持各种加密算法(AES256等),轻松安全升级;
支持MD5文件校验机制,保证固件升级的完整性;
---------------------------------------------------------------
代码下载下来看了,但好像没看到以上的这些呢?代码有包含在里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