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两款机箱怎么样?

楼主(2020-05-05):
想换机箱,又不想花太多钱,适合的二手机箱又难找,挑了很久找到以下两款,大家看看怎么样,或者有什么好推荐?
先说说要求:能放atx大板、hdd位至少3个以上,光驱位至少有一个,散热好的新机箱布局、电源沉底……再就是机箱尽量能厚些~~至于侧透,没有更好,有也无所谓……价格200以下吧

我自己看的两款:

1、航嘉 暗夜猎手3

2、至睿极客KC90

怎么样,有没有坛友用过的?满意否?给我说道说道?

网友:
话说 二手机箱我淘了不少,九新的都是五六十块。
能放atx大板、hdd位至少3个以上,光驱位至少有一个,散热好的新机箱布局、再就是机箱尽量能厚些~~至于侧透,没有更好,有也无所谓……价格200以下吧
电源沉底…… 意味着电源的线必须很长。
想想我50块拿到的 酷冷至尊 武尊神SE 就想偷笑

网友:
电源沉底…… 意味着电源的线必须很长。有钱人的模块电源模组线一般是定制的,首富家还有电源延长线可买,

但我这种穷人一般是在废品站按斤买机箱,搬运+清洗,力气不要钱。

网友:
200以下的新机箱钢板厚度都是0.6mm的

网友:
现在的机箱  钢板厚度能达到0.8毫米就算好机箱了

网友:
找个老式的品牌机箱吧,符合你的要求,做工也很好

网友A:
我现在中意二手品牌机箱,扬天的或方正的老机箱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中意二手品牌机箱,扬天的或方正的老机箱都不错。

我有个方正老机箱,板材超好超厚实,可惜太老了,连散热孔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方正老机箱,板材超好超厚实,可惜太老了,连散热孔都没有……

可以自己打一些,然后喷些新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打一些,然后喷些新漆试试

这个老机箱不大,非常勉强才能放下atx主板,光是空箱不带电源都近20斤了……箱板太厚,没有趁手的工具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