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华硕FH5900V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5-05):
电脑无法开机,好像是固态硬盘松动了,拆开看看,顺便清下灰。

开拆!

下面这个是1T的机械硬盘

开始撬了!

卡扣结构,小心撬开,卡扣较脆,容易断。

里面的排线,指甲抠一下机关,拿掉排线。

键盘和上面的面板是一体的,里面进了好多碎头发。

看一下键盘的背面细节。

下面这是主板了:

风扇好多灰:

这是焊在主板上的4G的内存吧:

这是光驱位置的128G固态硬盘,拿下来,酒精棉片擦擦接口:

整个主板的样子:

拿掉主板:

去掉电源连接线,再来一张图:

主板的另这一面:

主板的另一面:

这应该是CPU了:

这是什么芯片:

我自己加装的8G内存条:

风扇细节,风扇没法拆,内部扇叶不易清灰:

最后使用旧牙刷和吹风机清理的风扇,好像忘了拍图了。

底壳:

好多灰:

清理一下:

键盘也清理一下:

原路装好,不上螺丝先试一下,可以开机了

小插曲:清灰时脚不小心踹了一下装螺丝的盒子,最后上螺丝时发现少了一个小螺丝。

网友:
拆【华硕FH5900V】笔记本电脑  ,这个看一看。

网友:
笔记本拆一次,多出一个螺丝,
下次又拆,发现还有两个孔没装螺丝,
下次双拆,不多不少刚刚好,
下次叕拆...算了,要什么螺丝,裸奔好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做工太差,结构也简单,全是塑胶扣件,毫无机械美感!

网友A:
麻烦问一下,这个接口是接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这个接口是接什么的?

这个是笔记本电脑后面那个电池的接口,拆了只剩主板就看不出来了吗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好

网友B:
现在都集成到一个板子上了?我07年的华硕A8S目前正常使用,拆开里面基本和台式机的模式一样,显卡、内存、硬盘、无线什么的都是可插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集成到一个板子上了?我07年的华硕A8S目前正常使用,拆开里面基本和台式机的模式一样,显卡、内存、 ...

仔细看看。。内存能拆卸,硬盘能拆卸,无线网卡也是被拆下来的,除了显卡,集显没的拆,都一样啊,除了没独显,其他的都是能拆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笔记本电脑后面那个电池的接口,拆了只剩主板就看不出来了吗

感谢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看。。内存能拆卸,硬盘能拆卸,无线网卡也是被拆下来的,除了显卡,集显没的拆,都一样啊,除了没 ...

那不错,只是主板好大一块,主板上还带4g内存,很高级

网友(2020-06-28):
笔记本都是淘汰边缘了,还那么高要求啊!!

网友(2020-09-17):
第一张配图有几个孔的地方先拆掉才能拆机吗,还是不用拆

网友D(2021-07-21):
请问这个接口取下来有什么技巧?弄了好久没弄下来

网友:
这个接口取下来有什么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集成到一个板子上了?我07年的华硕A8S目前正常使用,拆开里面基本和台式机的模式一样,显卡、内存、 ...

07年的A8居然还活着?屏轴外面的塑料壳断了几回了?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接口取下来有什么技巧?弄了好久没弄下来

这个位置特别难拆。它应该是喇叭接线。

网友:
风扇确实该清理了

网友(2022-08-16):
这都是比较老的电脑了

网友(2023-07-25):
请问改固态的光驱托架是多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