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返工榴莲——WY809高频焊台控制板(补坛友的成品图)。另榴莲梗大公开

楼主(2020-05-05):
榴莲镇楼

求教:榴莲在咱们论坛有啥梗?出自何处?

终于知道榴莲梗的由来了
温总钓沉
当事者揭秘

英雄之城一开始返工,坛友 @rocket_man_8 就立马发榴莲。
收到时还小小激动:WY809高频焊台主板、编码器旋钮帽、24V6A电源板,全了。

白激动了。

焊台功率90W,PCB按936焊台面板尺寸设计,10元tb个936焊台外壳就bingo啦。

补上坛友的装入936焊台外壳成品图。(原贴直达电梯

控制板背面

丝印了接口线序,与多功能高频焊台相同,多功能焊台高频手柄可以直接用。

板子拿到手只需要连接24V电源即可。24V电源电流4A以上,尽量大些。

电源没有,只好自己找了。

点阵屏。
工作界面显示设置的温度,可直接通过编码器调节。
P为功率,工作时条块显示功率大小。
右上角R表示焊台主机温度,用于温度补偿和监控。
右下角为状态指示,分待机、休眠、工作。

未接上手柄报错。

按编码器进入设置菜单。

1是休眠时间设置

时间设置范围:0-60分钟。

2是休眠温度设置。也就是在进入休眠时烙铁维持在设定温度,这样既可以在唤醒时快速达到工作温度,又可以减缓烙铁头氧化以及节能。

第二页菜单

3是待机时间设置

该状态不加热,时间设置范围:0-60分钟。

4是激活模式设置

模式分0-9十个模式,模式1-8手柄振动激活灵敏度依次降低。

模式0时,烙铁一直工作,不受振动开关影响。

模式9为常断,用于磁控开关或水银开关来激活焊台工作。

第三页菜单

5是温度校准
二级菜单里,1)是短接手柄内的热电偶,用于校正运放放大倍数。2)是手动温度校准。3)确认校准设定。

按编码器进入手动温度校准

上行显示的是工作界面下设定的工作温度。
下行为实测的烙铁头温度,通过编码器输入。

测试一下WY809熔锡表现
将焊锡简单地绕在烙铁头上,锡与烙铁头不紧密(这会影响熔锡),室温30度。将工作激活模式设为模式0,即开机就加热。

在手柄冷态下打开电源开关,进行测试。
过程看动图

12秒化锡。

锡化时屏上显示温度为230左右,原因可能:显示温度滞后或温度没校准。
但,熔锡是实实在在的。
这榴莲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好快的手速, 这动态怎么做的来着。。。?

温度230时化锡, 是因为从热电偶处的热传导到烙铁头工作面,也是有延时的。实际上, 在温度达到180时,断电, 这时也可以熔锡了。

网友:
高频焊台整得比t12还便宜,t12还香吗?
另广告位出租。

网友:
很好,刚入手,等说明,暂时为开包,支持下

网友:
明明只需要一个T12的,结果就越看越想要,一不小心就上了高频。

网友:
这个可以有,非常的不错。

网友:
先用个鞋盒装进去凑合着吧

网友:
沙发帮顶,二合一用这不错

网友:
高频焊台不错,我也有一台,大焊点时感觉很爽!

网友:
看来不像mini T12那块屏的!

文宇加油,,在用二合一,有bug但还算很好用的!

网友:
又出新玩具啦!

网友:
等待新品上市

网友:
没用过T12,烙铁回温比升温重要

网友:
高频电烙铁就是好用!

网友:
速度好快!和t12一个价了

网友A:
榴莲的典故:话说约3年多前,8139,lrm888,灯神几位坛友,经常玩弄快递小哥,隔三差五的往对方送东西。有一 次,不知道是谁人(好象是8139同学)用一只榴莲专用箱打包送给灯神,灯神“以为是”榴莲,从此以后,坛友相送的包裹就以榴莲称呼了。

网友:
文宇不是还没恢复么??
我还等着买他的高频+热风枪一体的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榴莲的典故:话说约3年多前,8139,lrm888,灯神几位坛友,经常玩弄快递小哥,隔三差五的往对方送东西。有一 ...

谢谢大婶,终于知道榴莲的梗了。
还是大婶厉害,家长里短都知道,在居委干过吧。

PS:论坛评分规则有变?大婶今天上限了。

网友:
怎么来说呢,实际上90W高频烙铁的校准有一定误区,开发者一定未去说明、更正:
1、初始温度校准,需要充分预热:开机后,烙铁头上满锡,放着让锡烧变色------这种兼容性涡流发热芯有一个“烧结”过程,才能稳定发热。
2、只校准300度,温度误差太大,低于240度误差达到60度以上,大于360度误差达到30-70度浮动。

只能让手柄内的发热芯多烧一段时间后,再次校准温度,误差才会小于5%。

网友:
还没尝过高频呢,有空玩玩